[软件] 如何查找TXT文本文件中相同的行?

楼主(2023-05-18):
我喜欢把网站的URL地址,记录到一个TXT文件中,时间久了就变得很长,怀疑有重复的记录。
大家有什么软件可以推荐?

网友:
好像有种notepad文件可以设置重复自动高亮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是导入Excel后用数据透视找的

网友:
Excel 数据,导入数据 ,去重就很简单了

网友:
给GPT说一下就帮你搞定了

网友:
导入到 EXCEL, 排序,删除重复,再保存为 TXT
或者直接使用 EXCEL ,现在手机也支持,没必要坚持 TXT [txt 确实不需要其他引擎]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话题,我也有同问

网友:
一切可以编程的工具都可以,比如 VBS python 这些, 都有读本地txt文件的功能。 前提是花点功夫啃一下。

网友:
某些文本编辑软件可以,比如我常用的everedit和emeditor都行,可以直接删除重复行,也可以按升序或降序排序,相同的行会挨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