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线转无线Carplay模块拆解

楼主(2023-05-18):
全志V831马甲 齐感QG2101A主控,负责模拟有线Carplay连接车机,无线Carplay连接iPhone
爱科微AIC8800D模组提供蓝牙和WiFi

网友A:
无线Carplay连接,不是有很多车机自带吗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印刷天线的断点起什么作用

网友C:
请问这款可以连接特斯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Carplay连接,不是有很多车机自带吗

是的,不过一些早期车机,只配了有线Carplay,因为车机未带5.8GHz 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刷天线的断点起什么作用

印刷天线两边都有过孔,背面没有元件没拍照印象中过孔背面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款可以连接特斯拉吗?

这种是需要原车 车机已经带了有线Carplay,特斯拉好像没有自带

楼主:
感觉固件做的有点烂,只有模块开机第一次可以自动蓝牙握手连接,中途手机离开很远后,再回来就不会重连了,等等细节没有顾及

网友D:
谁能给普及下这玩意的原理,一个简单的有线转无线都300多,那种全功能的更是离谱到800到1000,能不能自己用电视盒子之类的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能给普及下这玩意的原理,一个简单的有线转无线都300多,那种全功能的更是离谱到800到1000,能不能自己用 ...

github上有一些相关开源的项目,里面带有苹果的官方文档,也有用树莓派实现了的项目,理论上带蓝牙、wifi 5G、USB的盒子可以实现,需要移植开源项目

网友(2024-03-13):
可以上传个编程器固件上来吗?@lygconan

网友:
可以上传一个编程器固件上来吗?

网友:
想搞一个玩玩听说有延时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