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判断下这里的晶振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

楼主(2023-05-18):
(图片)

楼主:
电视遥控器上的

网友:
看符号,显然是无源

网友:
我见过的有源晶振一般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
有源的有3v3或者1v8供电

网友A:
是有源的。无源的一般只有两脚。

网友:
无源的晶振

网友:
见过有源的体积大很多,壳子里里边都不少电子元件

网友:
不是猜啊,就是无源的,40M,2只脚是信号,另2只是接地+外壳。
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源的。无源的一般只有两脚。

NDK有这个封装的无源

网友:
感觉是无缘的

网友:
这个就是无源的,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