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量计DIY,并综述智能插座,红外遥控,射频遥控,感应夜灯,找到终极杀手后止..

楼主(2023-05-18):
先来个9层宝塔镇楼!!!

图中塔基就是所说的电量计DIY。

图片很多,板子很多,看看几人有同款的。。。

1、从头说起,十几年前就入手计量插座,当时要的功能需要定时开关,测量功率。

先买了力创一款,到手后各种测试功率,热乎几天就放在一边吃灰了。等一段时间拿出来用竟然不能用了,于是各种维修,最后还是不好用,几年后又重新买了泰克曼TM10,热乎劲后放置一段时间又不行了。电池漏夜印制板腐蚀,论坛上又很多这种故障维修帖子。尝试维修未果。。。

现在是这个样子,力创的内胆去掉改成了一个433遥控插座,泰克曼的板子无法维修,插座也打火过,这种三孔插座容易打火,质量不好。继续放着吃灰吧。

随着智能化进程推进,后来又入手了猫管家智能插座。这个插座可以接射频遥控,于是将家里灯改成遥控的。

下面这个很便宜,当时几元钱一个。

也入手了这个遥控插座,没买遥控器。

也入手了红外遥控的神器-遥控精灵,这个也坏过,内部模块连线腐蚀断掉了,最近花大力气飞线又重新用上了。

关于人体感应有这些,都是电子垃圾

2、平台倒闭,APP不能用,尝试DIY
前几年发现猫管家APP不能用了,智能插座也就不能用了。于是热衷于DIY,接入各种免费平台。
最早的是Blynk,后来点灯科技的blinker等等
有了ESP8266和上面的平台,DIY一个智能插座是分分钟的事。
拿猫管家来说内部就是拿ESP8286模块,433接收模块和电源模块集成的。看图片ESP模块没有外部Flash,实际上是ESP8285

有了arduino,程序编写很方便。各种复制黏贴,最终不改任何硬件也能实现原来的功能。
这是blinker界面,可以对433的射频遥控进行接收和发射。

自此之后,不买成品,只收电子垃圾。成了垃圾佬,如这种,刷个代码接入blinker。话说这壳子真难拆啊。

3、尝试自制电量计
前面的计量插座都坏了,想到自制。DIY的最大问题是壳子。
原来买过一款电力猫,在老站有发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1016
内部空间挺大的,且正好有输出插座,可以加装ESP8266模块和继电器,于是买来HLW8032,继电器,电流互感器等,已经焊好了一部分电路,但是终究没有完成。放置了好几年了。

4、多年后的今天陶垃圾算是DIY了一个
这个板子不到3元,评论说有BL0940计量芯片,可以测量功率,于是入手2pcs

改造开始,壳子是个问题,拿上面各种壳子比划板子都不太合适,改造难度大。
后来发现一款LED驱动的壳子可以,就是这个,也是几元的。

但是这个板子是3脚插座,于是加个转换座。LED驱动盖上用1元电磨打个孔

装上,就是这个效果了。

app还是用点灯科技,界面如下,电吹风最大档功率。代码后面附上。

其实原来板子上的Wifi模块可以更换为上面发过图的佛山小夜灯上面的蓝牙模块(白色圆形板子),管脚是兼容的。这个蓝牙模块有SDK可以编程,用蓝牙串口发送到手机上。我用ESP32蓝牙试过是可以发送电量信息到手机上的。

我用的还是ESP8266模块,就焊了4跟线,电源,地,串口2跟线。模块也是拆机的,废物利用。来自于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835

5、揭开9层宝塔的终极神器
就是这货,9.9元,卖家说APP噶了,查看网上评测不得了,功能多的吓人。其中有一项功能是直连手机,即使APP噶了,还是可以用的,不管了,先入了再说。
开箱,全新的,

拆开,卡扣设计,很友好。

6、不信app完全不能用
就跟之前帖子一样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711-1-1.html
找app,搜索下载猫哈智能1.5.4版本下载

下面讲解详细连接步骤:
a、安装app,插上插座等待绿灯慢闪,1秒闪一次。
b、按住插座上的按键5秒以上,松开,橙色灯慢闪
c、手机搜索wifi,发现一个maoha_XXXXX(new)的网络,连上去

d、打开app,点击添加设备,搜索设备,会发现猫哈设备,添加上

e、这时手机就可以控制插座开关了,然后点击你的猫哈设备,点击右上角设备设置会弹出新界面,点击其中的修改WiFi按钮,填入你家WiFi名和密码,点击确认修改。

f、这时设备会重启,等待一段时间就连上了,手机上网就可以愉快地控制了,无论内网和外网都可以。

测试了所有功能都可以用,尽管显示网页无法打开,信息实时更新,可以语音控制,场景联动,甚至可以接摄像头!

缺点功耗大
利用DIY计量插座测试9层宝塔功耗17.12W,单个功耗接近2W,而DIY的功耗仅0.几瓦。

7、后记
长篇大论终于完了,看看有没有改造或同款的可以参考。
终极杀手入了之后替代以上所有功能。DIY的想法终止了。
一段时间智能插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也如昙花一现般消失。留下了一堆电子垃圾。流向了垃圾客
前面质量不好的反而大卖,像小猫智能管家堆料的反而不行。

两个小猫不是一家,同框照,结局一样。

8、附件。
三个代码
BL0940_Blinker_ESP8266.ino      DIY计量插座ESP8266代码,连接blinker,需要更新账号和wifi信息
BL0940_Blinker_ESP32C3.ino      DIY计量插座ESP32代码,用蓝牙连接手机,手机安装蓝牙串口查看
cat110_RF433_2023_05.ino        猫管家平台失效DIY代码

网友A:
如果同时开机使用,估计发热量也不小。

网友B:
论坛玩什么的都有,有玩仪表的,有玩电池的

楼主是玩遥控插座的

网友C:
之前看到嫌丑没买,现在还涨价15元了,不值得玩了

网友:
斐讯的dc1能改吗

网友D:
终极杀手链接发个看看

网友E:
楼主在智能家居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介绍得也很详细。这里说下个人观点,互相交流探讨。
首先,使用第三方平台和APP固然非常方便,但也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本人尝试安装过多个中文版智能家居控制APP,发现其文件体积都相当大(安装包达几十兆以上),照理来说此类简单的控制交互不需要如此复杂的软件设计(俺见过一个同类英文版APP才几兆而已),不出意外的话里头很多代码都用于窥探用户隐私了,换句话说,你的受控家电类型及数量、使用频率、使用时长、生活作息习惯、家庭宽带账号、所有局域网设备信息等资料都被对方全数搜刮去了(也许还包括手机通信录、通话记录、短信等)。当然,你要是像百度老板李彦宏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那就当上面说的都是废话。
其次,所谓的智能插座,对于灯具以外的其他家电设备而言,感觉意义不大。例如,老式的电饭锅可以通过远程遥控电源通断来煮饭,但新式的电饭锅,通电之后并不会自行开始煮饭,还需按下若干按键后才能启动。
至于用手机APP来遥控电视机、音响、空调等,对于手机控来说还是挺方便的,毕竟整天手机不离手,只是每次操作都得看着屏幕指指点点,不像普通家电遥控器的操作那样可以实现“盲打”,此外还存在上述提及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本人一方面希望在家电控制上能搞一点点便利操作,另一方面又对信息安全有些畏首畏脚,故倾向于搞本地离线语音控制+手机远端语音控制+红外线遥控的组合(这里的手机远端控制就是采用拨打电话来接入本地离线语音控制,无需安装任何APP)。语音控制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寻找遥控器或手机,随时动动嘴就行了,电路在接收到不同的语音指令后,发出相应的红外线控制信号,来操作电视机、音响、电风扇、空调等家电设备(当然也可用于控制红外线电源插座)。此类离线语音遥控器有现成产品销售,价格便宜,再配上一部闲置手机即可实现远程控制,缺点是采集语音是通过单麦克风进行,抗干扰能力较差,语音接收距离较短,更高端的离线语音控制电路采用双麦克风接收,但目前俺找不到现成产品可供直接利用,又没有楼主的能耐玩开发

网友:
如果能分享一些里面提到的购买渠道就更好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智能家居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介绍得也很详细。这里说下个人观点,互相交流探讨。
首先,使用第三方平 ...

老兄认真思考回帖了。点赞。
确实我在个人信息隐私方面关注较少,手机上装了一堆智能控制的app,各家都有。后面需要注意,感谢提个醒。
智能家居很早就用了,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自建本地服务器,几年前云服务推广时免费租用了1年的云服务器,搭建了Blynk应用。自建服务器是我下一步目标。
语音控制,网上“稚晖君”做过类似的项目,开源项目可以参考下。

楼主:
没有这个东西。
网上链接参考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4b2cd8131ac1f94e4af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极杀手链接发个看看

不想给商家做广告啊。
卖电子垃圾的就那么几家哈,老王家,老五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到嫌丑没买,现在还涨价15元了,不值得玩了

看到大神的精华帖子了,改的挺好,大神软硬件精通。这个智能插座电量芯片与你推荐的是一样的。关键是这个是现成的不用改,功能还挺多。
15是加运费一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时开机使用,估计发热量也不小。

我故意将9个摞起来的,单个功耗1.9W样子,还是挺大的。主要是用了一个做路由器的芯片,功能强大,但发热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玩什么的都有,有玩仪表的,有玩电池的

楼主是玩遥控插座的 ...

我什么都玩啊,论坛里哪个热乎就玩哪个。以前有胸牌,POS机,时钟,还有最近的小电磨!

网友:
小猫的那个,壳子不错,里子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智能家居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介绍得也很详细。这里说下个人观点,互相交流探讨。
首先,使用第三方平 ...

确实,改装LED等确实方便,不用担心外壳,内部空间也足够。

网友:
哈哈,图上有的我都有,捡垃圾历程

网友:
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