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飞燕3D滚轮鼠标

楼主(2023-05-18):
双飞燕3D滚轮鼠标,这个是2007年的,我记得2000年的电脑配的就是种鼠标。

网友A:
确实差不多2000年左右的时候,再过几年这个球球就淘汰了

网友:
PS/2口的,确实很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差不多2000年左右的时候,再过几年这个球球就淘汰了

大概在09年的时候我还用过这种PS/2滚球的鼠标,工控机上常年使用的,后来坏了就换了个USB光电的...

网友C:
记得滚轮可以单独拆下,用指甲刮一下又装回去。

网友D:
用的欧姆龙的白点微动?

网友:
仿罗技机械旋貂M-S48。

双飞燕这个鼠标是2000年以后生产的了。2000~2001年已经进入光电鼠标时代了。

网友:
三个光栅轮,好好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欧姆龙的白点微动?

又拍内部一张图片了,不是

网友:
哈哈,这个滚球鼠标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滚轮可以单独拆下,用指甲刮一下又装回去。

就是那俩滚轴脏了导致移动不顺畅,以前去网吧开机后第一件事就是抠滚轮清洁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拍内部一张图片了,不是

用的华诺的啊

网友E:
有年头了,滚球爱粘灰都蹭边上的滚轮杆上老厚

网友:
太有年代感了

网友:
华诺微动,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年头了,滚球爱粘灰都蹭边上的滚轮杆上老厚

嗯嗯,最大的缺点之一,不过,幸好一般清洁比较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概在09年的时候我还用过这种PS/2滚球的鼠标,工控机上常年使用的,后来坏了就换了个USB光电的... ...

我03年第一台电脑就已经是光电鼠标了,这种鼠标只有在高中学校里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03年第一台电脑就已经是光电鼠标了,这种鼠标只有在高中学校里用过  ...

壕无人性啊,那时候也就在学校上计算机课才见过电脑,应该是DOS,还要输命令...

网友:
老古董一个

网友:
还不是易损的滚轮编码。太耐用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