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35V锂电池充电模块求推荐

楼主(2023-05-18):
大家好!谁知道网上哪有4.35V..4.2V..1-3A的锂电池充电模块给推荐一下吧,必须是标标准准的达到说明要求的。谢谢了,

网友A:
索尼4.2v1.5A电源,电压标准,充满自动断电.在论坛上找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上面图片是例图

网友:
国上这个挺好的呀,我去买个一起玩

网友B:
找DC-DC恒压恒流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DC-DC恒压恒流就好了

没转灯控制是要充爆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转灯控制是要充爆的节奏啊

你没懂我说的

网友D:
我买过一块模块,可以调节电流,4.2V/4.35v双电压

网友E:
IP2312  刚好满足!需要的话我可以画个PCB,刚好我也需要样的模块

网友:
1, 锂电池充电电路:PW4556

PW4556 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可达0.3A充电电流,DFN1*1-6L很小封装

2, 过压保护电路:PW2601

PW2601 是USB输入过压保护限流保护芯片,6.8V关闭,输出恒压5.1V,可调过流1A保护。

作用:1,误插高压保护,2,USB热拔插尖峰保护,3,快充充电器损坏异常高压保护

网友:
图片是例图

网友:
IP2312  静态电流多少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4.2v1.5A电源,电压标准,充满自动断电.在论坛上找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你csy1974 ,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csy1974 ,

咋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一块模块,可以调节电流,4.2V/4.35v双电压

以前买过这款,精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过这款,精度不好

这种批量芯片的精度大多都有些误差,没有见过特别高精度的,要想精度好,只能自己DIY,然后精调,我用优质TL431做过,可以调节至0.01V左右,不包含温度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2312  刚好满足!需要的话我可以画个PCB,刚好我也需要样的模块

谢谢你,关键我想要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