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到硬盘品牌盒子防震。

楼主(2023-05-18):
自己也试试,0.5米掉落会坏吗。硬盘多就测试一下了。。没太多硬盘。

网友:
为了几个家元你也是拼了

楼主:
啥意思,,没要你打赏啊。。好玩罢了。

网友A:
上次拆了小主机里的硬盘架子,也是带橡胶的减震,可是它配的是ssd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拆了小主机里的硬盘架子,也是带橡胶的减震,可是它配的是ssd呀

它不是减震用的,是为防共震的。

网友:
很早以前掉过一次,前面几个磁道出问题了。

楼主:
不是台式机上的,,是拿来拿去,,移动硬盘。,没有外壳外面旋几个胶皮防震,,以前手滑搞死过一个移动裸体硬盘。

网友:
不是每次跌落都会坏,因为硬盘内部有跌落保护,但是坏的几率很高,我原来的笔记本就是,天天抱在手里到处放也没事,一次不小心掉在地下,也就是几十公分的高度,硬盘有了一个机械坏道,最后没办法,把哪个坏道单独分出去屏蔽起来了,那个硬盘现在还能用

网友:
现在的机械硬盘还是比较抗摔的

网友:
摔吧,摔了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这帖子又让我想起了我那个80G让我老表碰到地上的硬盘了,四年多的照片就救出来了200多张,然后就敲盘敲到电脑都不认了,关键是人穷舍不得找数据恢复的专家搞,只能放弃治疗了。

网友:
跌落保护我以前做得多了,但是硬盘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回事,磁头离盘片的距离非常近,因此只要加速度超标,就非常危险,如果是关机掉的还好说,开机掉的基本必挂

网友:
2.5寸机械硬盘非常脆弱的,

网友:
这是橡胶块吗

网友:
这几块小皮子是怎么得到了?

网友:
安装后固定了 没必要啊

网友:
这个测试我服了

网友:
你这个肯定不行,在固态没出来前我见过军用加固硬盘外面是个铝合金壳,里面不知道怎样处理的价格很贵,这个不是一般个人能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