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D9205E万用表拆机,完全不懂。

楼主(2023-05-18):
这就是那块,测量交流电220v,显示110v的万用表,不过今天显示变成75v了,

干电池电压 也小很多的。4.2v显示1.39这样

楼主:
论坛不能上传图片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论坛不能上传图片了吗?

手机端可以正常使用图片,电脑端不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挡位转盘接触不好,你可以试试加凡士林或者绝缘的油脂

网友A:
测测那几个电位器,是不是虚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那几个电位器,是不是虚连

啥是电位器啊?请明示一下 具体位置

网友B:
炮灰表,不会修就再买一个

反正也不贵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接触不良,要不就是分压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是电位器啊?请明示一下 具体位置

电位器就是可调电阻,那几个蓝座白顶的元件,可以用螺丝刀旋转顶部调节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就是可调电阻,那几个蓝座白顶的元件,可以用螺丝刀旋转顶部调节电阻值。 ...

谢谢大神回复,找到了

网友D:
怎么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那几个电位器,是不是虚连

右上角那个202,左下角 中间上部,二极管档位测试是通的,读数014,不知道这个阻值应该是多少?
左上角那个201,左下角 中间上部,二极管档位测试是不通,读数861。

网友E:
看得出来你没有基础,不好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灰表,不会修就再买一个

反正也不贵

撸了好几块,这个莫名其妙的成这样了,试着拆修一下,就当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得出来你没有基础,不好修啊,

嗯 0基础,没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坏的呢……

没注意怎么坏的,

网友F:
9V电池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G:
你线看看你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9V电池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您好,是9.67v 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线看看你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您好 有电,202电位,左下角 和 中间的那个点,电阻数值 14,二极管档位 显示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