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知道这个点焊机板上的元件符号标记

楼主(2023-05-18):
JLC上打了5张这个板,因为它这个板上没有元件符号标记不知道应该贴什么型号的元器件,
都下载了,板子上里面没有详细的元件标记图,这个PDF的电路图看不明白,还要顺着线路猜,猜了一张,没对,通电没反应。我业余的新手,只能看懂板上标记的型号符号。

20块制作一个储能电容点焊机 采用stc8h1k08单片机(附PCB.元件清单.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84&fromuid=1373548

不知道器件型号卖都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
找原作者不行吗?

网友:
上面的链接打开后不是有下载文件吗?

网友A:
是图上没标记出来吗?

网友B:
原帖附件里没有吗?4个附件要220家元,楼主要破产了

楼主:
新手还是业余的,这图看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帖附件里没有吗?4个附件要220家元,楼主要破产了

都下载了,里面没有详细的元件标记图,这个PDF的电路图看不明白,还要顺着线路猜,猜了一张,没对,通电没反应。我业余的新手,只能看懂板上标记的型号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上没标记出来吗?

是的。就是电路板上元件旁边印上零件型号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帖附件里没有吗?4个附件要220家元,楼主要破产了

代价有点大啊

网友:
对着原理图,线路走一遍,都清楚 了

网友C:
谁画的板,看到一堆问题....说错了,当没看见.......

又不是不能用,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画的板,看到一堆问题....说错了,当没看见.......

又不是不能用,能用就行...

主要是免费打了5个板,有几个主要的零件,想试试,看样子还是算了吧,买一个70块钱的那个小板还省事安全保证能用,这个要买MOS买数码管,不知道其它零件位置 ,猜出来做不一定能用。另外一个问题,用两串电容为什么焊不住啊火星基本没有,加了一个变三串电容后最低档都能焊的非常牢固,线是8AW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免费打了5个板,有几个主要的零件,想试试,看样子还是算了吧,买一个70块钱的那个小板还省事安全 ...

上成品,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免费打了5个板,有几个主要的零件,想试试,看样子还是算了吧,买一个70块钱的那个小板还省事安全 ...

还没弄明白就去打板,也是醉了

网友:
原贴里不是有BOM表了吗?

直接按表里的买就行了。

如果不是知道焊在那里,那么就对着走线来找位置,

网友:
看原文章内的元件清单BOMs,对应买就行  或者把清单发给某宝  支持bom配单的店铺,   不过多数店铺好像有起订量要求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板,但是线路还得改一些地方,目前板子正在快递中

网友:
论坛里有位大佬标注好了元器件位置,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