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BANQ的512GU盘,量产成8G的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3-05-18):
如题,慧荣3281BB主控的512GU盘,用错了工具,量产成8G的了,还有救吗?

就是这个。

下面是原来用ChipGenius检测出的芯片情况: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SMI Corporation
 设备名称: USB 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11209-C01
闪存识别码: 45489AB37E72 - WDC(西部数据) - 4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16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489AB37E72        --------
45489AB37E72        --------
45489AB37E72        --------
45489AB37E72        --------
--------        --------
--------        --------
--------        --------
--------        --------

网友A:
用对工具重新量产啊,当然有救。

网友:
接着量产啊

网友:
继续量产就好了

网友B:
继续量产换个工具 不识别就短接  我也是96G量产出来62G换工具改参数  89G了 坏块9不知道容量怎么少了6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量产换个工具 不识别就短接  我也是96G量产出来62G换工具改参数  89G了 坏块9不知道容量怎么少了6G   ...

3281默认是开百分之90的容量

网友:
3281bb用的是qlc颗粒吗

网友C:
颗粒ID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ID发出来看看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SMI Corporation
 设备名称: USB 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11209-C01
闪存识别码: 45489AB37E72 - WDC(西部数据) - 4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16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489AB37E72        --------
45489AB37E72        --------
45489AB37E72        --------
45489AB37E72        --------
--------        --------
请问大佬,应该用哪个工具量产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对工具重新量产啊,当然有救。

请问大佬,这个应该用什么工具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这个应该用什么工具啊?谢谢

看看是不是黑片工具 可以换工具试试 或者是设置不对 我初期搞量产时也是经常半容 后来发现是量产设置有选项没调好

网友:
重新量产参数设对就好了

网友D:
闪存识别码: 45489AB37E72 - WDC(西部数据) - 4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16GB
看这信息,这个盘容量只有16G,所以一量产现出原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存识别码: 45489AB37E72 - WDC(西部数据) - 4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16GB
看这信息,这个盘容量只有 ...

识别错误的,应该是足容量没错
闪存大师显示可能是SDTNAIAMA,单ce128g的

网友E:
自营的呀,找东哥呀,就说你自己格式化后就成这样了,怀疑他这是扩容盘,让客服自己选是一赔三还是免费给你换,然后大概率会是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营的呀,找东哥呀,就说你自己格式化后就成这样了,怀疑他这是扩容盘,让客服自己选是一赔三还是免费给你 ...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