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205测不准,拆机看看

楼主(2023-05-18):
220V出现了75付

网友A:
被干扰了,还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干扰了,还是坏了?

可能是坏了,之前220v,测量出来过110v,这几天也没干啥。就又少了点。

网友B:
其他档如果也有同步的误差,查100MV基准
如果只是交流档,查运放,二极管相关电位器

网友C:
换890表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D:
按楼上说的再查查
不行30元再买个玩具,肯定比那个强

网友E:
就拆看来看看,也不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坏了,之前220v,测量出来过110v,这几天也没干啥。就又少了点。

要是过几天又少了点,估计电池没电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种9伏电池估计你手头也没备份的,可以拿几节干电池串联起来接上试试,先排除了电池问题再做其它检查。

网友G:
先测或换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拆看来看看,也不修了?

您好,是想修来着,不过我是水平比较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测或换电池看看

万用表的锂电池是9.69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过几天又少了点,估计电池没电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种9伏电池估计你手头也没备份的,可以拿几节干电 ...

您好电池测过,9.69v好像电池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上说的再查查
不行30元再买个玩具,肯定比那个强

谢谢,正有此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890表吧,反正也不贵。

890的 我还有一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档如果也有同步的误差,查100MV基准
如果只是交流档,查运放,二极管相关电位器 ...

现在直流挡 电压也少很多。
老乡,100MV基准 怎么查啊?

网友:
做工太简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