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实现信号发生器及信号采集

楼主(2023-05-18):
配置 IP 核时 注意 buffer 冲突

网友A:
小一千的FPGA都舍得买,居然不换个HDMI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一千的FPGA都舍得买,居然不换个HDMI显示器

27 弧面, 在另一个房间, S27E500C。刚才看了一下,后面还真有 HDMI 接口,只是没有使用,用的仍然是 VGA.

网友B:
板子什么型号  什么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什么型号  什么fpga

开发板 AX7035B, FGPA -- Artix -7 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