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有没有大师指导一下联想小主机m600怎么维修?

楼主(2023-05-18):
有没有大师指导一下联想小主机m600怎么维修?thinkcentre m600,小主机,原版系统是英文的,故障是装了中文版win10,msdn的,平常总是不关机让它自己休眠,系统更新了,提示要重启,结果重启就黑了,毫无反应,拆机拔内存有滴滴响声,清除cmos也同样是黑屏不亮,后用编程器夹子读了一下bios备份,结果连电源灯都不亮了,拔内存也不叫了,开机只有风扇转,毫无反应。到底哪里坏了?

借网图,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啥都没动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什么配置?开机键盘大小写灯亮不亮

网友: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知道咋处理啊

网友:
win 10 ltsc 官方精简版本

网友A:
严重怀疑夹子读被备份时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夹子读被备份时短路了

可是读出来有内容

楼主:
大师们,用编程器夹子读过bios,然后故障现象就变了,坏的更严重了,最有可能烧掉的是哪部分?
bios芯片拆下来,无论用1.8v读写,还是3.3伏读写,都正常

网友B:
上个主板诊断卡跑跑码看看哪里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主板诊断卡跑跑码看看哪里故障了

不是专业维修人员,这些工具都没有啊,只有一个830万用表,一把907烙铁,焊个u盘都费劲

网友:
还是得用诊断卡试下,或许跟IO啥的有关系

网友C:
去官方下BIOS回来,然后解包提取BIN文件,重刷试试
前年公司一台DELL,原机XP系统,我重装WIN10时只是进BIOS把硬盘的模式变成了AHCI,然后就也是亮灯、风扇转但无显示,然后从别的机器拆了个蜂鸣器接上,听声音再结合网上的说明,说是显示故障,给BIOS放电,包括边上的ME一并重置都不行,又从另一台配置比这个稍高点的机器上拆了个独显过来接上也是没显示,当时手上还没有编程器,就只能扔一边先吃灰了,去年从家里带了编程器过来,官网下载BIOS后按网上教程的办法,在命令行下解包拿到了BIN文件,用编程器刷回去就好了(刷的时候最好把BIOS拆下来刷,飞线在板上刷,有时会能刷进去但校验时通不过)。
还有一种可能是BIOS芯片中有坏块了,这时固件也能写进去,但未必就能启动。

另外没有诊断卡的话,找找主板上有没有蜂鸣器插针,有的话接一个听听响可以大概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官方下BIOS回来,然后解包提取BIN文件,重刷试试
前年公司一台DELL,原机XP系统,我重装WIN10时只是进BIO ...

感谢提供思路,我早就试过了,从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包解开里面就有8兆的文件,winhex打开看看跟备份下来的文件头一样的,拆下芯片刷回去,还是不行不亮机,连报警声都没了,我这个刚坏的时候是插好内存不亮机,也不报警,取下内存有报警,刷过bios后不装内存也没报警声了,也就是根本没有运行bios。  EC是nct6685d,旁边带个小的spi闪存,但是插电风扇转,长按电源也能关机,估计ec没啥大问题,搞不懂了

网友:
去电脑城找人修。

网友:
1,检查电源电压
2.检查时钟信号

网友:
是不是EC芯片坏了

网友:
目测爆电容了,折腾啥换主板呗

网友D(2023-06-27):
用夹子烧BIOS,天才,换CP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夹子烧BIOS,天才,换CPU吧

哦?为何不能,意思是cpu直连spi闪存,不能用夹子烧?

网友:
这可是疑难杂症或者病到病入膏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