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捡来的电动车用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3-05-18):
缘起
前天逛论坛时,看到一个帖子,貌似是个羊毛贴,只是楼主薅的玩意还没收到,然后刚好我最近在路边捡了一个类似的玩意,于是就留言说可以拆拆开,没想到楼主@拆机专家123 竟然提前打赏了十个币助力我换工具的梦想

按江湖规矩,收人M币,满足人愿望,所以昨天就应该发贴出来的,奈何刚好厂子里检修开始了,折腾了一天的出入库,今天又把单据和手续走完善,于是一直拖到现在才发。

行了,闲言碎语不多讲,各位看官您瞧端详!

开拆

路边草丛里捡的,大概率是个坏的

相当的好拆,屁股一撬就开

单层的纸质PCB,廉价感满满

PCB背面及主要芯片的特写

资料
借助某导小芯(避免广告嫌疑,懂的都懂)查到这玩意所用的XL2001的相关信息如下:

五福两安的功率中规中矩

但是最高45V的输入确实很香

基本资料和管脚定义

内部结构和经典电路

封装规格和其它信息

总结
整体来说,这个玩意只能满足可以使用的标准,其实厂家完全可以把PCB换成支持PD的小板,就像这个3块多的板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968-1-1.html,无非就是需要解决一下12V供电的问题,但电车里好像通常都自带一个12V的降压模块,来给车灯、喇叭之类的玩意供电的,这样功率上来了,也算是一个卖点的。

网友:
这玩意非隔离,烧坏手机得不偿失

网友:
结构简单,如同7805的充电器,没用保护

网友:
中电压给低压充电,不能非隔离。否则死得很惨,

网友:
竟然不是34063了   话说这种芯片击穿就高压直入的不敢用

网友:
烧坏手机等下就麻烦

网友:
这充电器用来充手机感觉不是很靠谱。

网友A:
自己改造下 继续用?

网友:
勉强能用吧,怕怕的

网友:
用处不大,扔了又可惜。

网友:
电动车用属于高压输入,一般支持高压输入的PD协议一体方案很贵

网友:
这东西挺好的嘛,还是也够漂亮 的

网友B:
非隔离方案,担心电路直通故障秒烧手机。100到240v宽电压输入手机电源,有的接上新国标48v后,可以启动小功率输出。楼主金币最好留些备用,每天登录扣5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造下 继续用?

这玩意不值得改造,当时捡最主要是想拆那个红色的小船开关来用,因为既然能扔,八成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方案,担心电路直通故障秒烧手机。100到240v宽电压输入手机电源,有的接上新国标48v后,可以启动小功 ...

如果说汽车手机充电还有点实用,电动车给手机充电,对于除了快递或者外卖员之外的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讲感觉就是一个鸡肋功能。
登录扣的币,可以通过打卡、回复之类的再给赚回来,特别是发贴时发图竟然也给M币,这就相当的给力了,有空的人天天水一贴顺带配点图,涨币应该是很轻松的

网友:
电池本身带过压保护的还勉强可以适用,否则风险太大。一旦高、低压之间短路,电池很快报废甚至爆炸。

网友:
热心的坛友,我就那么一说,没想到坛友还真发帖了,话说帖子发的思路还不错,图也清楚,还有资料分享!很有个性有风格的好贴,不好意思今天才上线,那天之后一直在出差,

网友:
U口貌似虚焊了,这个当5V降压模块用也不错,就不要用来充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