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只水星无线网桥MWB201为何不能中继WIFI?(附固件下载)

楼主(2023-05-19):
水星无线网桥MWB201,买的套装。一个弄丢了
剩下这个切换成子网桥模式,可以扫描到WIFI信号。开手机热点和家里路由都测试了,能中继连接上但是没法上网??
是固件限制么,这个网桥找了下也没什么可以刷的固件
就想当个WIFI放大器,没办法了么。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mwb201

这是另外一个坛友的拆机图贴。对了,我这个网桥测试用网线连接上交换机,发射出来的WIFI可以正常用的,但是想中继就不行。搞不懂了,猜测厂家搞的限制。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也不好使还是一样

网友:
首先看看子网桥模式设置中继时有没有没设置正确的地方,多试验一下不同的选项。
实在不行,上编程器,另外刷一个路由器的固件。

网友:
看一下自动获取到的网关和DNS对不对,不行就手动指定试试

网友:
本身的ip地址与路由器的地址冲突了吗?

网友A:
无线三地址和四地址格式问题,找厂家要个兼容固件

网友:
通常都是设置问题,只有描述没有测试经过神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没搞过硬件这些东西,不过帮顶了,让更多人见到

网友:
中继这玩意儿非常不好用,我上次那个中极宝也是,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明明有信号却不能上网,还不如路由器桥接

网友:
成对网桥有的有私有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三地址和四地址格式问题,找厂家要个兼容固件

管客服要是么,官网找一下还找不到了

网友:
感觉像设置问题

网友:
可以中继其他网络的。因此没有问题的。

网友:
百分百的告诉你,可以中继上网,我给一个客户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2023-08-23):
搞定没有兄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三地址和四地址格式问题,找厂家要个兼容固件

好像还真是这个原因,电话找客服要了,等会发我邮箱。我等会传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定没有兄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来了

来了好兄弟,打了15分钟电话要来了。
https://xzzbz.lanzoue.com/iast616u0po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了好兄弟,打了15分钟电话要来了。
https://xzzbz.lanzoue.com/iast616u0poh

官网2.0硬件的固件没放出来

网友:
换固件试一下,ip地址要与上家不同

网友:
用K2加定向天线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