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卡smart记录全盘擦写了两万多次还没坏,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楼主(2023-05-19):
这卡smart记录全盘擦写了两万多次还没坏,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楼主:
不光没坏,是坏块都没有出现!

网友:
你这是工业级的TF卡,寿命超长的,颗粒的之类也是最耐用的那种

网友:
数据安全类使用的比民用强很多

网友:
工业卡,贵有贵的理由。
擦写次数更多很正常。

网友:
颗粒耐久,确实耐用啊

网友A:
上万次,那得是SLC吧,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万次,那得是SLC吧,应该不便宜!

可能是pSLC的

网友:
专业卡,质量好价格也是高位

网友(2023-06-22):
这张卡我也有,擦写2w多次,寿命0%,新增坏块0。
根据这卡的资料,可以肯定这个是用mlc开pslc,也就是mlc缩一半容量来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