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 双温热熔胶枪 1200 拆机

楼主(2023-05-19):
之前入了几个琢美1200的胶枪,本来想着想拿来改成电池供电的。

后来发觉要买的加热PTC不好搞,放弃了。
就晒一下拆机的过程吧。

琢美 1200胶枪,上面标的是110V的,试下来其实220V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上来先把支架给拆了。这里有一个弹簧,安装回去的时候要注意,有一点点复杂。

把后面的手柄胶套螺丝给卸了,这个手柄有一点老化发硬,里面藏了2颗螺丝,实际上我看有一颗是没有拧的。

几个螺丝拆开以后就能看到里面的结构了,做工还是非常扎实的。琢美一向的灰蓝黑配色。

拆掉枪机扳手,里面很多的电线,使用热胶+塑料卡固定,拆的时候给我扳掉了一个,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拆出了胶枪的枪膛,可以看到两个PTC,以达到双温效果,一个在胶枪的底部。

胶枪的顶上是一个开关和两个指示灯。这个是Low档

High档,可以看到开机通电以后led电筒的蓝光。

主PTC加热芯片。120度

这个是另外一个小的PTC,查了资料应该是60度的。

电源接口和控制器的部分,和琢美940唯一的区别就是电源线不可拆卸,如果能换成标准的8字头就完美了。

这个是拿来卡支架的,左右拨动都可以达到效果。

这个胶枪是带灯的,在蓝色胶嘴的地方有一个蓝色的led指示灯。

最后装回去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一点点困难的,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大。

装好以后的样子。

这款胶枪唯一的问题是枪嘴和现在市面上的不通用,是专用的,配套的只有三个枪嘴。但是对于我来说够用了。
哪位大神愿意帮我改成20V电池供电的,我愿意送一把胶枪作为酬劳。
如果不行只能都出了去买现成的了。关于胶枪改电池供电的帖子我之前已经发过了,拆机照片一直没有上。抱歉了。

网友A:
可以用T12加热头改装电池版的

网友:
改不成电池用的了。
交流加热,功率大,电池能撑多久?
双向可控硅只能控制交流。直流控制得用三极管。

拆的好,讲得好,还是给你赞!

网友B:
琢美的不错,可惜了110V的,应该是老美的本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琢美的不错,可惜了110V的,应该是老美的本土版

你没看么,我说了,这个是宽电压支持的,标的是110V,实际220V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12加热头改装电池版的

兄弟给个连接看看,没了解过这东西,不需要温度很高的。

网友:
双温的,这个不错。

网友:
这外壳模具水平也0年代水平。
指示灯明显线被烫破了。

所以说这个产品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网友:
改20V的话要换低压PTC发热元件才行

网友:
第一次知道热熔胶枪也有双温的,
热熔胶枪的做工不错

网友:
发热体换成T12,可以带电池包工作

网友:
做工还不错!我家的都是普通的。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582-1-1.html
我改过一把 大艺接口
没啥不能改 只不过你这个貌似没空间装电池

3。6v富格的改造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156-1-1.html

网友:
改成电池款就是为了方便使用,电池小了功率是个问题,电池大了又装不下,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582-1-1.html
我改过一把 大艺接口
没啥不能改 只不过你这个貌似没空间 ...

的确是。但是看了你的改造,我也不想这么改。
我这个是带测温的,但是我找不到测温的电路。
温度到了会亮绿灯的。

网友:
这个什么价格呢

楼主:
买的时候是很便宜的,准备把接口换掉,使用8字电源线了。
估计是改不成电池了。

网友D:
硕大的加热,做工非常不错,改了可惜。
买把黄花的来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硕大的加热,做工非常不错,改了可惜。
买把黄花的来改就好了

其实单温的用电池的直接买就好了,更何况这款还不能够使用目前的热胶枪嘴。

网友(2023-08-04):
引用 楼主:
其实单温的用电池的直接买就好了,更何况这款还不能够使用目前的热胶枪嘴。 ...

这款用起来怎么样 有没有940的防滴胶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