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人类第一台民用手持热成像仪ARGUS EEV,本来可以用,玩了几小时坏了

楼主(2023-05-19):
拆解人类第一台民用手持热成像仪 本来可以用 玩了几小时坏了。已经有20年

才到手  正常工作的视频   【热成像仪器-哔哩哔哩】 https://b23.tv/ScpHpL7

楼主:
玩了几次以后坏了,这是到手时候正常工作  【热成像仪器-哔哩哔哩】 https://b23.tv/ScpHpL7

楼主:
原价十万元。

网友:
看着这么多元件好复杂。

网友:
从电路板上看,最起码30年的老物件,电阻都是1206的,要是20年前应该主打是0402电阻。。

网友:
老古董,现在估计不好修了吧。

网友:
虽然分辨率很低,但价格估计比现在的房价还要高。

网友:
还能修吗?被你玩坏了

网友: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坏了就修呗

网友:
好多大块的电容,各种小黄豆

网友:
莫非96年的?

网友:
块头好大啊

网友:
看着很不错,修修又能用了

网友:
被你玩坏了? 还能修好吗

网友:
看这做工和堆料就不一般,新机器价格应该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