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电脑拆机

楼主(2023-05-19):
升腾主机,能开机,XP嵌入系统,拆开来折腾折腾,Amdcpu,256内存,512硬盘,怎么进bios?能不能装个精简65m的xp系统?电子盘能不能焊个4g的闪存上去?还需要改电子盘固件?

网友A:
估计慢的很,不过只要能上网、看视频,当个HTPC也不错。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换大点内存和硬盘,装个清简版的win7

网友:
这配置装XP怕是卡不死你,而且我的印象中这种玩意BIOS和SSD是定制的,想要装其它系统得换BIOS固件和硬盘...

网友:
真够小的,不过小归小,五脏六俯都齐全

网友:
装个精简版xp

网友:
这个配置精简XP或者200还是可以运行的,接键盘试试不同按键能不能进bios呗

网友:
内存容量也太小了不知道最多能升级到多少g

网友:
现在装XP基本无用了,上网看视频基本就不用想,改个软路由估计还行

网友:
还不错啦,毕竟是DDR内存,不过卡起来估计要命

网友:
装个清简版的win7

网友:
还是win98吧

网友:
只能玩玩 性能不强

网友:
配置有点差啊,还是256的内存

网友:
配置太低,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慢的很,不过只要能上网、看视频,当个HTPC也不错。

720P的视频都播不了。当不了HT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