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美国优科RUCKUS无线ap r320拆机

楼主(2023-05-19):
美国优科RUCKUS ap r320拆机

配置cpu:IPQ4019+QCA8072+SKY85325-11+5735

优科R320总算开窍了,整个底座都是铝的,之前都是一个小散热片,压根就不够用。。。
正面闭屏罩里面只有一个内存芯片,忘记拍照了。

网友:
大牌子也缩水

网友:
板子挺大,充分利用壳子的空间

网友:
这做工还挺好的,天线的设计也别具一格。

网友:
以前单位仓库使用摩托罗拉的AP连接条码枪,7X24H没关过机

网友A:
优科的AP听人说就是天线有专利,信号不错,其他的没啥突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科的AP听人说就是天线有专利,信号不错,其他的没啥突出的

优科的ap做工质量一直不如aruba好,但是优科的信号应该是比arbua好点

网友:
天线技术是优势!主板也不错!

网友(2024-08-09):
优科的信号应该是比arbua好

网友:
都是这种PCB的天线

网友(2024-11-22):
优科的AP听人说就是天线有专利,信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