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同惠TH2822E电桥DCR测试为方波,大感性原件DCR测量必须在设置中修改延迟

楼主(2023-05-19):
RT,不在设置中修改DCR延迟值,TH2822E用默认设置DCR模式测大电感的电阻是测不准的。今天摸索出来的小成果

刚买的电桥,看说明书里DCR模式可以设置测量延迟值(Dcdly)其他什么也没说,不明所以,但是反过来想想同惠可是靠谱的厂家,说明书不说肯定不重要,所以就没再深究,事情告一段落

后有人说2822E的DCR模式并非真正的DCR,引起了我的兴趣

遂示波器测量了一番DCR波形,期初吓我一跳。。。2822E默认DLAY设置下的DCR波形是这样的(测100K的金属膜电阻):

第一感觉:坑爹。
仔细看看频率好在不高,跳绳都比这快顶多也就几个Hz,所以第二感觉就是:这丁点频率产生的感抗不大,对测试结果影响不大,只是不知道DCR搞成方波是为了哪出?

然后又想到了设置中的DLAY设置,毕竟说明书中写的是跟DCR测量相关的,改变设置值会不会对测量波形有影响?测一测试试,果然有影响(忽略牌牌上后面写的 ms,画蛇添足了,实际设置分别为0100,0200,1000):

波形上的过冲让我有点纳闷,同惠也是大厂,为什么输出个波形能有这么大的过冲,实在不应该啊。
然后突然又想到了,过冲会不会是方波在电阻上产生的感抗?    具体的测试机理我不懂,但读数肯定和波形幅值有关,  所以这测试恰好说明了,这种DCR测量方式恰恰对精度有影响?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找来了一颗大电感:2822E的充电器是个变压器,这电感够大  相煎何太急啊

呵呵20亨利,看看这波形,上升沿/下降沿过后那一段已经被20亨利搞的不是方波了,怎么可能测得准呐

测测“DCR”值 1.5926KΩ  此时DLAY值为默认0000,而此时真正的DCR是1.3571KΩ,果然相差很大吧。结合上面波形,就有了一个合理猜测:DLAY值设定是上升/下降沿过后系统延迟一段时间再测量,抛弃那段受感抗变形的波形。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所以又设置了2个延迟值,对比0100和0200值下的同惠DCR”和万用表Ture DCR。

上面三图就很明显了,对于20H的电感,0200的延迟值完全可以保证精度(实际变压器刚拔下来还热着,阻值一直在降低,黄皮蓝壳不能同时测量,测量分先后所以有几十个字之差,手速够快两者只有几字之差)。0100延迟不够消除上升沿/下降沿的影响,测量完全不准确。

当然无脑设置为1000延迟也没太大问题,只是测量时间巨长(1000延迟值大概半分钟出读数)巨大的电抗器应该都能测出来准确的DCR。

楼主:
刚拍的,变压器冷态下稳定DCR.阻值,延迟设置0300,很准了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楼主恳于钻研,学习了.

网友:
同理,不知道再说什么,但感觉楼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是不是直流需要专门的测量通道,为节约成本厂家才弄出个几HZ的方波来。

网友(2025-05-31):
自用同型号TH2822D,很早之前发现过 用DCR模式测量变压器线圈电阻和万用表测试区别很大,以为电桥有问题,无意中看到你得帖子,修改了了延时到300,现在测量值和万用表一致了,非常感谢分享,另外楼主可以帮忙拍下主板Q600位置的高清图吗,感谢,我的电桥不小心电池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