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合闸前按下”的漏保有何本质上的区别?

楼主(2023-05-19):
如图所示,公牛的没有,正泰的有。
加这个按钮主要用意在哪,就是为了不让误合闸加上的一个保险措施而已么

网友:
公牛的也有

网友:
两选一正泰没错

网友:
不是每种都有,楼主拍的就没有

网友:
这是复位按钮,没有按下闸刀是推不上去的。

网友A:
这玩意是漏保吧,跳闸了不复位是合不上去的...

网友B:
我感觉意义不大,也不是通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意义不大,也不是通用的设计

还是有点儿用的,万一去维修电路而且单兵作战。没人看配电箱可以防止不懂的人直接一掰上去就通电导致事故。当然把电线直接卸了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漏保吧,跳闸了不复位是合不上去的...

就是两个都是漏保,市面上基本都有这个合闸前按下按钮。除此之外,一些空开好像也带测试按钮,不过看到的都是塑壳工业用的那种,微断不带漏保功能的家用的反正我没见过带测试按钮的

网友:
这是个释放机构,漏电时这机构会动作,断开。要送电得重新按下,等于上扣,下次再漏电才会脱扣。不能没有这个机构的。

网友C:
这是个漏电动作指示按钮,用来提示这次脱扣动作是由漏电引起的,可以用来区分是漏电还是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漏电动作指示按钮,用来提示这次脱扣动作是由漏电引起的,可以用来区分是漏电还是过流 ...

那按这么说,那种占两个位置没这个合闸前按下设计的漏保,是不是意味着质量比较差。还是说是旧规范没强制要求加上这个按钮,老家农村看了下,很多老屋子的老乡他们装的漏保1p+n杂牌都不带这个合闸按下按钮,就一个test按钮

网友D:
用来区分过负荷跳闸还是漏电跳闸。它只有漏电保护动作后才出来。

网友:
这是漏电跳闸后,手动复位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来区分过负荷跳闸还是漏电跳闸。它只有漏电保护动作后才出来。

那有些不带这个按钮的,价格还和别的带的差不多。这算偷工减料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儿用的,万一去维修电路而且单兵作战。没人看配电箱可以防止不懂的人直接一掰上去就通电导致事故 ...

单兵作战,还是给回路的插座上接把天堂的钥匙更实用些

网友:
带不带这个复位按钮都一样,不过针对家庭非专业的人,带了这个复位按钮,如果因为漏保动作复位按钮弹出,看起来比较直观,即使不是懂电气的人,只要把复位按钮按进去,就可以把闸合上。不带复位按钮因为漏保动作跳闸,需要把闸柄板到底,让脱扣装置重新勾上,再向上合才能把闸合上,对非专业人士可能稍微绕了一下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