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到手就砸之得邦5W暖光LED球泡

楼主(2023-05-19):
家里的吊灯,只用了冷光LED灯泡,要换几个暖光灯泡。网上看到有本地产的,内部构造有点特别,于是买十个来看看。

拆开包装无什么特别的,于是开砸,不砸内芯出不来呀。
外面玻璃泡砸了,LED灯片已经折弯了不知还能亮否?
肯定能亮嘛!
两并单串功率2.32W再高就冒烟。
单串点亮最低电压39伏难道怪我70伏的直流点不亮。
每片17颗灯珠,两并两串总共68珠。
刚点亮时电流为0,其实是电流表分辨率不够。0.1毫安应该还是有的。
驱动在灯头内,继续砸开。
小巧玲珑的驱动板。
灯头内用纸板绝缘。
芯片看不清,估计是BP2866。
果然是BP8266,上资料。
各位看官自行分析,本贴结束。

网友:
有点复古白炽灯

网友:
复古白炽灯啊

网友A:
这种不是真空的吧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复古灯形

网友:
玻璃材质灯泡是不是比塑料材质的成本高呀!

网友:
散热堪忧,能不能测一下LED工作时候的温度?

网友:
为啥做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真空的吧

肯定不是

网友:
没有散热,这种灯不得很快热死?

网友:
理论上应该填充氢气或氦气加强热传导。

网友:
德邦质量好吗?

网友:
这个耐用吗

网友:
复古灯泡,led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到手就砸?
楼主适合点蜡烛了.

网友:
散热是个问题啊!吊灯本来换灯泡就不方便,弄这么个东东一旦坏了爬上爬下的麻烦,索性不用。

网友:
不错,搞明白了随时整起,

网友:
这外形 老味的

楼主:
就是因为复古才去买来砸开看看的,除了钨丝改成了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