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闹过我这么大的乌龙

楼主(2023-05-19):
     亲戚从日本背回来的东芝电饭锅,型号RC-DW10G,不能用了。查保险爆,IGBT短路,整流桥穿。再查控制IC TA8316ASG参数异常。将上述元件全部更换,保险处串灯送电,面板能点亮。恢复保险,上电加水操作煮饭,过一会开盖摸锅一点温度没有,没有加热啊。于是各种检查,元件都没问题,还测绘了除锅盖部分的整体电路。
     后来亲戚新买了锅,我修锅就没了压力,拖到现在将近三年了。
     前两天突然意识到这锅精煮时有真空浸米过程,是不是精煮时不会马上加热。再将锅拿出来试,换“再加热”档,有了加热。换“蒸煮”档,一会儿就出蒸汽了。试精煮了一锅饭,也成功了。该锅精煮时间一个小时,超过半个小时处于真空浸米状态,此间是不加热的。
     因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这么高级的锅耽误使用三年,还有谁闹过比这更大的乌龙吗?

楼主:
实际之前也修过同样型号的电饭锅,也是处理的同样故障,之所以前一个锅一试就能判断锅修好了,是因那个锅设在快煮状态,取消了浸米过程。

网友:
用之前都不看说明书的吗

网友:
试过,,N年前技术不行,,设备不够,,两个松下的伺服驱动器拆散了维修修不好,,,现在想想,,,其实很简单的故障

网友A:
论说明书的重要,咱们国人好像大多数人从汽车到电器很少看说明书。

网友:
修过一个鼠标,下面没光,折腾了几天才知道就是红外的,没反应是需要对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说明书的重要,咱们国人好像大多数人从汽车到电器很少看说明书。

我是要先看说明书,汽车也是,但是为啥现在的汽车说明书连个小计清零的介绍方法都没有,汽车也没有实体清零按钮,还需要自己摸索。。。。。,

网友:
哈哈·,这三年赔的冤呀!

网友:
恐怕得感谢放了3年,要是中途卖废品了,永远不知道修好了电饭锅。

网友:
大多数人从汽车到电器很少看说明书

网友:
老实说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要先看说明书,汽车也是,但是为啥现在的汽车说明书连个小计清零的介绍方法都没有,汽车也没有实体清 ...

汽车的说明书,确实要吐槽,各种配置的就一个说明书,乱七八糟的,有些功能也说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候还不如百度

网友:
恭喜,喜提二手好用电饭锅一台

网友:
说起闹乌龙,对维修者视乎常有发生,事故分析失误,会使你走人歧途,转一大圈回来才恍然大悟

网友:
我也修过最后也放弃了。

网友:
太高级,国人没有遇到过,不知道煮出来味道怎么样

网友:
总算醒悟了,恭喜你喜得好锅。

网友:
还好家里有地方放,要是卖了废品可亏大了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空调遥控器,放入电池以后遥控器屏幕闪一下就没字了,我以为坏了,结果发现还需要再按一下遥控器上的开关才开始工作。
所以有些东西想不明白暂时放一下,没准哪天就明白了。

网友:
至少没修坏,我是越修故障越多,小问题修成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