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玩水冷的还多吗?

楼主(2023-05-19):
记得几年前,水冷好像很火,玩的人比较多,现在很少见发帖了。
还记得以前有兄弟在主机上面放置了一个鱼缸,上面养鱼,下面的抽去水冷散热,呵呵呵,不知道鱼汤香不香

网友:
以前的兄弟已经凉凉了现在一体了,没有diy的乐趣。

网友:
是不是现在电脑性能够用了都不捣鼓了  我在俺村见到很多次水冷的配件了  水箱散热器比汽车上的做工都好,还有水管啥的,一看都是高级货,

网友:
卡贵,少人玩正常

卡一直都有用处,U没什么用处,U是现在才开始有用处

网友A:
鱼缸那个完全哗众取宠
养鱼要求恒温,总不可能不开电脑的时候20°C,开机后30°C,哪种鱼能扛得住这种折腾

网友:
现在都是一体式的了,好安装,好打理。

网友:
现在不管风冷还是水冷都难得开机了,大部分都在摸手机了

网友:
12年那会儿自己做过半导体制冷的冰箱,泡沫盒子加大水桶,温控,换上新水冷端能结冰,过半天时间水桶温度能到4、5十度,冷端也就十几度了。勉强能降降温。那还是在海边,夏天气温最热也就30多一点。总之就是,效果太差。后来看大家玩机箱水冷,感觉挺复杂的。刚开始也有用半导体散热的,不过好像说冷凝水容易短路。现在看水冷散热基本就是水循环加大散热排,没有加半导体的了。

网友:
风冷完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缸那个完全哗众取宠
养鱼要求恒温,总不可能不开电脑的时候20°C,开机后30°C,哪种鱼能扛得住这种折腾 ...

双系统呀,这个水冷的只是辅助加热,废物利用。

网友:
水冷漏液估计在修主板

网友:
从水冷到投诉无门

网友:
应该不多吧,现在笔记本都搞水冷了

网友:
都用一体水了,分体太繁琐,后期维护麻烦。现在的一体水散热强,还有漏水包赔

网友:
主要是玩电脑的玩家还剩下多少,水冷就少了折腾的乐趣

网友:
现在电脑性能够了,除了极限玩家和一些diy爱好者,没啥人玩了

网友:
水冷已经普及了

网友:
现在玩电脑的少了都是玩手机

网友:
这年头还玩神马水冷啊!用N年前的反人类400几乎就能压制目前所有主流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缸那个完全哗众取宠
养鱼要求恒温,总不可能不开电脑的时候20°C,开机后30°C,哪种鱼能扛得住这种折腾 ...

鱼缸里养需要加热的鱼(比如需要水温28度)把加热器调到28度,水冷系统也放进去,电脑运转时加热水,鱼缸加热器检测到温度升高,停止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