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6体验提升明显吗?

楼主(2023-05-19):
这个图经常在wifi6产品介绍中出现,
目前我家路由器wifi6的,但是电脑和手机都是wifi5,想知道换成wifi6网卡以后,局域网共享上传下载是不是就不冲突了
比如我电脑开下载,同时共享上传其他文件给电脑,这样上传、下载同时是不是速度互不影响了?

补充内容 (2023-8-11 15:56):
我还是把7260AC换成AX210了,搭配ax1300路由器感觉没提升,实测上传还比老网卡慢了不少。建议旧设备没坏的坛友不必升级。

网友A:
wifi5也有866的连接速度,网络是双工的,可以同时上传下载,另外插两条网线到路由,实现2千兆连接速率,比wifi6还稳定

网友B:
一般用户最终还是要看你家的宽带性能。

常见的100M宽带,换wifi100也没什么大改变;家用来说,也就几个到十几个设备而已,现如今不存在什么路由带这点设备也带不动的状况。

新路由无非主频高点,处理速度快点,延迟小一点,但这点延迟再大也比宽带的堵塞延迟小。

网友C:
体验不但不明显,还变差了,wifi6信号穿墙很差,中间站个人信号就衰弱很多,延迟立马上去了速度下来了。
至少我家里500M宽带没有明显改善什么,几乎等于是一个噱头!
很多时候都是用2.4G频段,慢点干扰大点但至少稳定的很,280M连接速度下载基本能在20MB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户最终还是要看你家的宽带性能。

常见的100M宽带,换wifi100也没什么大改变;家用来说,也就几个到 ...

高速路限速,与车的性能就没啥关系了。

网友:
家里只有100M宽带,换了WIFI6路由器最大的提升就是手机有WIFI6标识了

网友:
家庭、个人使用来说,单台路由器WIFI6还是略有进步,信号稳定性等都不错,不过我发现如果是多台设备覆盖漫游,还是WIFI5来的舒服,我就把WIFI6路由全卖了,坚持在4台WIFI5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5也有866的连接速度,网络是双工的,可以同时上传下载,另外插两条网线到路由,实现2千兆连接速率,比 ...

主要是我现在下载的时候,局域网上传就慢的可怜
不知道wifi6能不能同时上、下载满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户最终还是要看你家的宽带性能。

常见的100M宽带,换wifi100也没什么大改变;家用来说,也就几个到 ...

嗯嗯。主要是局域网设备间上传会影响外网下载,如果wifi6上下载都能满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验不但不明显,还变差了,wifi6信号穿墙很差,中间站个人信号就衰弱很多,延迟立马上去了速度下来了。
至 ...

我5GHZ下载才12M信号隔一堵墙就不能满格
WiFi6网卡买过一张,信号更差速度更慢我以为是兼容性问题,试了三版驱动没变化半价卖掉了
原来这是wifi6通病......

网友:
不知道,还在用WiFi5.

网友:
我家换了WIFI6路由提升明显,主卧信号好多了,只是最终还是没法满足我的需求,加了一个组网

网友:
没什么感觉

网友:
不明显,除非你是内网,或都千兆以上出口。

网友:
无线都是半双工的,不能同时收发。
如果有偶数根天线,理论上可以全双工,但是带宽要减半
对电脑来说,网卡的天线数量和路由对等才能接近标称的最大带宽,否则路由吹虚的带宽要使用多台电脑并发才能达到。
所以如果电脑的位置固定,还是用网线香

网友D:
一两个设备差不多,多设备的话,很明显,K2P换了360 T7,原地起飞,后悔没有早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两个设备差不多,多设备的话,很明显,K2P换了360 T7,原地起飞,后悔没有早点换 ...

怎么个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现在下载的时候,局域网上传就慢的可怜
不知道wifi6能不能同时上、下载满速? ...

说清楚点,你啥设备下载,又是哪一个设备局域网上传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清楚点,你啥设备下载,又是哪一个设备局域网上传很慢?

电脑7260AC开迅雷下载,同时开共享,平板看电脑里的电影
这时候网速就减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7260AC开迅雷下载,同时开共享,平板看电脑里的电影
这时候网速就减半 ...

貌似是电脑导致的吧?跟路由无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