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拆机的18650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2023-05-19):
拆机的18650

重42g

用简易可调电源设置4.2V 500mA 充电无电流!

万用表测得电压为负的 -0.32v

这个电池还有救吗??  拆的大艺10节电池 总共有三颗是这样的!

网友A:
零电压没必要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电压没必要搞,

已经救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电压没必要搞,

学论坛的把安全阀按下去,电流就有了,可以充电了!

网友:
可能安全阀开了

网友:
直接扔掉它。

网友:
安全阀跳开了?那这可是好电池

网友B:
安全阀在哪里啊?

网友:
救活的电池使用风险比较大。。。

楼主:
是的!拆了外皮就看到安全阀起来了!

网友:
内压高了,放气看看

网友:
救活的电池使用风险比较大。

网友:
救过来就这么用吧,再保护就扔了

网友:
扔吧,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门道很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阀在哪里啊?

同问一下。

网友:
救活了容量小很多

网友:
容量太小救了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