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话机声音放大器

楼主(2023-05-19):
捡到一个电话音量扩大器拆开看看

网友:
没捡到手吧?什么都看不到啊

网友:
心急啊,還沒拆就發帖了

网友:
“捡到一个电话音量扩大器拆开看看”,看不到啊。

网友:
估计还在开拆中。

网友:
看不到啊。图没发上来

网友:
图呢,拆没了?

网友:
怎么样的啊

网友:
在哪里?拆坏了?不见了?。。。。

网友:
我猜“电话音量放大器”的结构是这样的:里面有一个线圈(绕在铁芯上),连接了放大电路和喇叭,电话听筒里面的喇叭里面也有线圈,产生变化的磁场,这个放大器的线圈感应出电压信号,放大后通过喇叭发出声音。

楼主:
帖子发重了,在另外一个一样的帖子里

楼主:
补个图,我没见过这个

网友:
这个样子啊,我还以为是个手提喊话器,对着电话机就行了

网友:
这是放大铃音的吧

网友:
输入插口没有拍出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