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锋范风机无123档只剩4档,修复鼓风机与调速电阻

楼主(2023-05-19):
车放来40多天没开,今天发车开空调AC键,风机123档没风只有4档大风,且声音有点异常,搜了下案例,调速电阻挂了,一般调速电阻里面是过流自断开,意味着电机也不行了,鼓风机还好拆,手套箱下方卸三颗螺丝即可取掉风扇,拆开后发现一端轴套缺油抱死,分解电机清理内部,打磨抱死部分上润滑油,电机恢复正常,调速电阻器把里面过流形变铜片压下去上焊锡恢复。
    看这7万公里的电机换相片磨损程度,估计修好了还可以用3-4万公里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能够自己修,节约好多钱。

网友:
好手藝,讓修車師傅下崗了

网友:
这个保护措施不错啊。

网友A:
可以考虑把铜套换成轴承。

网友B:
自己焊保护功能还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焊保护功能还有效吗?

为什么没效呢?弹力还在,过流后温度到了,只要锡融必定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把铜套换成轴承。

换了最好,手上没轴承,网购等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效呢?弹力还在,过流后温度到了,只要锡融必定弹开

原锡融接的。

网友:
为什么现在鼓风机还用电阻调速?

网友C:
不明白啊,既然弹片断开了,为什么只是123档没风,4档还有呢,4档不走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啊,既然弹片断开了,为什么只是123档没风,4档还有呢,4档不走这吗? ...

4档是不经过电阻直联的,电阻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啊,既然弹片断开了,为什么只是123档没风,4档还有呢,4档不走这吗? ...

4档开关直通电机,不走电阻器

网友:
这个保护真好  聪明智慧。

网友:
每天进来学点修车知识

网友:
修车师傅要没饭吃了

网友:
这个保护挺另类的,居然是直接熔锡,这个锡应该也是指定温度的低温锡吧

网友:
之前家里的雪佛兰乐风也是这个毛病,同样是锡化掉以后弹开了。风机并没有问题,这个好像是乐风的一个通病。自己焊上以后一直再没出问题,已经14年了

网友:
这个维修不难,判断故障点才难,楼主是汽车行业的吗?

网友:
调速电阻是不是发热很可观?看到不少调速电阻或者针脚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