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商城换来的魅色鼠标换微动开关

楼主(2023-05-19):
   这个鼠标当年商城换来的,虽然不常用,也有七八年了,最近左键微动开关不灵敏,应该是微动开关不行了,直接换个欧姆龙的上去

网友A:
这个鼠标做工还不错,双面板,不过双面板拆微动不好拆

网友:
换上微动,又战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鼠标做工还不错,双面板,不过双面板拆微动不好拆

我记得当年好像也不算便宜...

网友:
鼠标易损件就是微动开关,所以修复很简单。

网友B:
魅色还有鼠标?

网友:
满血复活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色还有鼠标?

你新来的吧,这个七八年前出的

网友:
感觉质量还行,毕竟大牌子

网友:
对付这种情况热风枪比烙铁更趁手。

网友:
没听说这牌子的鼠标,早点的听说过双飞燕、新贵、森松尼。现在罗技、雷柏、雷蛇的多。

网友:
烙铁也好用,中间也可以不用焊锡

网友:
用吸锡器会方便很多。

网友:
电路板该清洗下

网友:
这是无线鼠标呀!欧姆龙换点多少钱买的?

网友:
鼠标用料做工不 错,换微动再战

网友:
当年每个型号都换了两个,只留了一个做纪念剩下的都送人了。

网友:
转轮没有事吧

网友:
这个鼠标做工不错开关易损件比较好换的要是编码器就麻烦点

网友:
看这板子做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