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名爵汽车鲨鱼鳍收音GPS一体天线

楼主(2023-05-19):
搜图找到匹配的了 名爵汽车的 做工还挺精致 带收音放大模块的

网友A:
收音的开线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的开线有特点

不懂这些天线形状和频率的关系

网友B:
红线圈那个是中波天线吧,还有个gps天线

网友C:
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

网友D:
收音机天线还挺复杂,GPS就普通陶瓷天线

网友E:
做工真不错,收的二手吗?还以为里面很简单就是线圈,没想到还有电路板,就是不知道怎么供电。

网友F:
做工确实挺精致

网友G:
没想到内部还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线圈那个是中波天线吧,还有个gps天线

红线圈串联在铁片和主板之间 我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

我也是第一次拆 以前的记得啥功能没有 现在都集成GPS还有天线放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天线还挺复杂,GPS就普通陶瓷天线

嗯 放大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真不错,收的二手吗?还以为里面很简单就是线圈,没想到还有电路板,就是不知道怎么供电。  ...

收来的 供电应该是走同轴线 记得网上有资料 收音机那边还有一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确实挺精致

还不错 留着想改流媒体摄像头进去的 看来得拆掉收音部分的铁皮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想到内部还不简单

确实 放大电路和GPS天线

网友:
现在好多车都没有可见的天线,那天线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如何?

网友:
和我车天线里面一样,早拆了换成流媒体后视镜摄像头了,但是收音机听不了了,信号很差,懒得折腾了,都听流媒体音乐

网友:
这个鲨鱼鳍天线比较实在,该有的都有。

网友:
原来以为就是简单的天线,这才知道是有源放大

网友:
这FM天线全靠放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