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作室有必要上一台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2023-05-19):
玩电比较多,总要考虑安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更安全些?
那种220-220V,5kw基本也够用了。不知道发热怎么样?噪音怎么样?能不能装在室外(屋顶水泥台上)

网友:
好的变压器基本没声音的,发热要看变压器的做工和使用情况了

网友A:
维修开关电源配个300瓦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开关电源配个300瓦的就可以了

有时候也会玩大功率电源,几十A的那种

网友:
有条件肯定上啊,玩电源安全必备

网友:
如果要看成本的话那就两路啊,有隔离,无隔离

网友:
这个是有钱就上,没钱也可以不用。

网友:
经常玩电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要的,安全很多,我是用了一个100W的

网友:
经常玩市电的,安全第一必须配一台

网友:
玩电的隔离变压器是必备的。但是你想弄5千瓦功率的隔离变压器,可不便宜哦,而且体积重量很大。

网友:
那么大,你有计算过多大?多重吗?我有一个两千瓦的安川,大约八十斤,带外壳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弄一个,毕竟涉及到安全嘛。

网友:
隔离变压器,漏保就不起作用了,这也是个新的安全隐患。

网友:
我有三个隔离变压器了,只是用的时间很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隔离变压器双手不能同时接触两根线

网友:
从安全角度来说,还是上一个安全一些

网友:
百十瓦的就行了 ,隔离变压器功率过于大 就丧失保护效果了。

网友:
在用两百瓦的,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