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DIY懒人点焊机

楼主(2023-05-19):
初衷因小孩的独轮平衡车48V18650电池包暴毙,看了看新的电池包价格被劝退,打算自己买2手电芯组装。和所有玩家一样,能自己搞绝对不求援。然后BBS里疯狂搜帖子,各种点焊机五花八门制作精良。想想算了,我就用一次最后还是吃灰。所以怎么简单怎么来。

图纸。

使用继电器的型号。

用多股软线3T拼只能4线,实在塞不进了。这种多股线手感很好,非常软。

最后在货架上找到根5米35平方的多股镀锡线缆。(别问哪里来的,白嫖)打算剥外皮再穿。

最后只能含泪穿了2T,不管了先试试。

焊针用的单股4平方,夹头拆了个坏的浪涌保护器接线端子夹。

夹子记得把线压片一并使用,防止拧螺丝顶坏多股线。

开始用1000UF电解电容做定时,时间很长,电源调到9V还是太长,最后选的220uf,加上12V再改成9V-12V调节就可以微调延时时间。

上1000uf 9v  下220UF 10v的焊接图。感觉还可以,就是焊针没做把手不好控制压力。

网友A:
简单实用,但我就是没看明白

网友:
准备把闲置的微波炉拆了卖配件

网友:
焊针4平方细了点,上6平方以上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B:
电容和继电器的线圈组成RC延时放电?   确实过于简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和继电器的线圈组成RC延时放电?   确实过于简易了

能用就行了,换换自己手钻电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但我就是没看明白

微动开关COM接12V电源,常闭做电容充电,常开接继电器线圈,由于继电器释放有延时,所以时间控制上不能做到最低。

网友:
能不能讲的再详细一点,我也想做。

网友C:
继电器直接用微波炉上的继电器就行,本来就是配套的。

网友:
效果还不错  简单实用

网友D:
变压器初级次级比例是多少?还是说直接用的原来的初级,次级两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直接用微波炉上的继电器就行,本来就是配套的。

嗯是的,但是我只有变压器,成本这次用现有材料一分没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初级次级比例是多少?还是说直接用的原来的初级,次级两匝? ...

初级没动,拆除闭环片,然后35平方国标线2T,只能穿2T,看着效果已经满足我的需求,下一步就是找块木板固定完事。

网友:
看看电池焊接效果

网友:
想做一个,还没有找到变压器。

网友:
好简单,好用

网友:
折腾了良久,最后30块钱多多买了一个控制板。。。
I fre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就行了,换换自己手钻电芯就行了。

做个555时控模块吧  可以设置时间

网友:
再简单点就直接电容放电

网友:
主要是手里有货,还有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