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可调成缺斤短两的电子秤,是厂家出厂就可以设置吗?

楼主(2023-05-19):
   看抖音快手上经常遇到有商家使用可调电子成,可调成9两、8两、7两甚至半价就显示1斤的电子秤。

   好像重启后就可以恢复成标准秤。这种垃圾电子秤,厂家生产的时候故意留的后门?还是民间高手改装?

网友:
三无产品,你说是谁做的呢。。正规的品牌秤,出厂就留,可能性并不大吧。

网友:
原来有市场管理所来定期校验的,还有铅封,现在没人管,电子秤好多都是三无产品。为了多卖有啥需求都满足啊。

网友:
厂家生产合格产品,再假装泄露漏洞,就好像电动车生产限速25的国标产品,故意留好破解方法和端口

网友:
有的电子秤用遥控控制重量

网友:
这个出厂就有

网友:
电子秤铅酸换锂电的时候发现,很多电子秤都带自校准,就是开机时按住某个键,开机后提示放上标准砝码(跟量程有关),就可以搞鬼了

网友:
科技以需求为本

网友:
有的秤,你不按遥控器去秤都是准的,你按着遥控器就是八两秤

网友:
原来我发现电子秤用遥控控制重量,都放在裤兜里调节。

网友A:
肯定是原厂预置的了,并且是为了方便使用故意把校准给改出来了,同时高级点的还会预置几个不同的校准值供你选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面板,那种小台称上带着M1\M2\M3这样按钮的,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
应对的办法,如果不怕麻烦并且有社牛症的,可以随身装个砝码,社恐的考虑用自己的手机(先到当地的大型连锁超市,用他们的案称把手机带壳称个重出来记住,或者查查官方公布的裸机重,跟小贩碰称时把壳摘下来),正常情况下浮动个5克左右算正常,确定他称没毛病了再买东西,并且需要盯着他称,称的时候别让他按键盘,重量出来了口算或者手机给他算价。

网友(2023-10-16):
产家满足奸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原厂预置的了,并且是为了方便使用故意把校准给改出来了,同时高级点的还会预置几个不同的校准值供你 ...

你敢校称,他就不卖了。

网友:
应该是厂家生产时故意留的后门。使用时按特定的键组合。。。这绝不是外人能改的。

网友:
我买过一个电子秤称头,回来需要自己校准的,就是你要放一个25KG的物品上去校准。你放48斤上去校准他的25KG,他就是实际48斤就显示50斤了。因为每台秤的压力电阻和秤皮不一样重,所以有校准方式的。

网友(2023-11-26):
通过组合按键就可以把500克的东西设置为525克或者550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