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上的互感器,淘宝上几毛钱一个

楼主(2023-05-19):
   一直听说这玩意是高科技材料,性能要求很高,30ma漏电流就能检测出来,而且还是在隔离条件下,没想到淘宝上只有几毛钱一个。

网友A:
30毫安也有几瓦了,现在的家用电表都能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毫安也有几瓦了,现在的家用电表都能检测出来

漏电流这个30ma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因为漏电流电压只有也很弱,不是220V

网友:
不是准确的30毫安吧,也可能大些也可能小些

网友:
好像不是说漏电电流达到30ma动作。一个师傅说是根据火线流出的能量和零线回路的能量做比较,相差30ma就会动作的。所以漏电保护器都带零线。

网友:
互感器本身并不能精确控制漏电电流的大小,还得靠电路板配合才行。

网友:
      核心是里面的铁芯,不需要什么高频低损耗的铁芯,磁导率足够高就行。非晶合金普及以前有使用坡莫合金的,那玩意含镍高,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