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五芯航空插头,工厂里都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2023-05-19):
    这种多芯的航空插头,怎么焊比较快,数量还比较多,大概有800个左右。不知道工厂里都是怎么弄的?有没有专门的机器或好用的工装?

网友A:
说真的 800个的话,别费劲了,雇个临时工。。

网友A:
老板是干啥的,一天提那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是干啥的,一天提那么多问题。

最近失业了,想搞个小作坊,唉,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 800个的话,别费劲了,雇个临时工。。

一个人工,纯手工,一天也干不来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失业了,想搞个小作坊,唉,一言难尽

就800个,无非是4000个焊点。。。这么看,人工是最划算的了。不然,浪费3000焊点的脑细胞,最后发现,还是无解,继续焊接剩下的4000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800个,无非是4000个焊点。。。这么看,人工是最划算的了。不然,浪费3000焊点的脑细胞,最后发现,还 ...

不仅这800个,我是拿回来800个,其实总量是非常大的,很多工程设备上都用这种航空插头。

网友B:
我们原来也是手工焊接的 线套上热塑管   烙铁焊接上所有的线 在风枪吹下的  不过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原来也是手工焊接的 线套上热塑管   烙铁焊接上所有的线 在风枪吹下的  不过量不多 ...

我看了网上的视频,速度太慢了,效率不行,毕竟人工不便宜啊

网友:
就算有机器那一台也够你雇好几个工人了吧估计。其实也不算太麻烦吧,个人操作的话我觉得一个焊点1秒也就5秒一个,套个热缩管吹一下也就最多5秒,1个就10秒左右吧,慢一点算30秒,800个也就400分钟,6个多小时而已,这才一个人操作

网友:
想提高效率,要么借鉴,要么只有边摸索边改进工艺

网友:
有专用焊接机 其实就是带支架的烙铁 配合专用夹具 脚踩控制烙铁下压和送丝

网友:
伺服编码器15芯的航空插头,线缆厂都是雇佣临时妹子焊接的。焊接这玩意非常费眼,洛铁头还得尖,我一个早上顶多焊2条15芯的航空插头。

网友:
这玩意会不会就没有自动的?或者只接上那种冷压?

网友:
看过视频要人与机器配合工作,人对线机器焊。你可找找。

网友:
你说量大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先焊好了再装针进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 https://www.douyin.com/video/7109614848387894559

虽然视频加速了,不过半自动方式似乎也没有更多的优化空间。

网友:
某宝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