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艾美特CY502E电压力锅E2故障

楼主(2023-05-19):
家里的艾美特CY502E电压力锅在使用中突然出现E2故障代码,拆开检查发现底盘温控电阻正常,测电源板78L05输出电压正常,就检查与温度控制有关的电路,结果发现电源板上温控电阻的下拉电阻已经开路,换上后恢复正常。

左边控制板,右边电源板

“E2”故障代码

测量换下的电阻

换上电阻后显示00待机状态

网友A:
这个锅看着还可以,变压器貌似有点儿长锈~

网友:
看来是锈断的,其他电阻也会有危险。

网友:
不懂的人查不出这毛病,楼主高手!

网友B:
这电源板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锅看着还可以,变压器貌似有点儿长锈~

是生锈了,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放置时间比使用时间长得多,所以很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板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都生锈了。

南方潮湿加长时间放置,生锈是必然的。很多电器闲置的故障率更高。

网友:
不是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我的电压力锅是压力传感器坏了。查了资料,说换好了要自己微调压力,就放着没有修了。

网友:
既然都拆了,变压器给它喷点WD40,顺便把可能老化的尼龙扎带换掉。

网友:
最好把电路板清洗下

网友:
恭喜修复,老司机哈

网友:
维修技术不 错,故障分析定位很准 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生锈了,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放置时间比使用时间长得多,所以很容易生锈。 ...

好像还有苍蝇便便

网友:
只知道艾美特是做风扇的,现在知道了还有电压力锅。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手到病除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有苍蝇便便

那是蟑螂屎,无处不在的小强太讨厌了。

网友:
清洗下,涂一层防水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