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开放式蓝牙耳机

楼主(2023-05-19):
最近我看抖音上推的挺猛的,叫开放式蓝牙耳机,也是挂耳朵的上用的, 号称比骨传导效果好很多。

有那位感实际感受过吗?给介绍介绍。。。。。

网友:
耳洞不疼了上耳廓会疼

网友A:
别信那个,就是个普通的耳机声音大一点而已,漏音估计比骨传导还严重,音质估计比骨传导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信那个,就是个普通的耳机声音大一点而已,漏音估计比骨传导还严重,音质估计比骨传导还差 ...

您的想法和我得想法差不多。
但是看抖音上的介绍好像是骨传导的升级产品呢。。。。
我担心就是个智商税而已!!!

网友B:
环形的那种无线耳机?类似LinkBuds?听感还可以,大音量下有点漏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的那种无线耳机?类似LinkBuds?听感还可以,大音量下有点漏声

就最近抖音上直播带货卖的挺火的。。。。。

网友C:
挂两大喇叭在耳朵上

网友:
旁边的人都能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两大喇叭在耳朵上

哈哈,我觉得形式上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想法和我得想法差不多。
但是看抖音上的介绍好像是骨传导的升级产品呢。。。。
我担心就是个智商税而 ...

仔细看看骨传导的原理就知道这货不可能是骨传导,更谈不上升级产品,就是个智商税!

网友:
可以试试讯飞那个,评价音质很好,没舍得买!

网友:
非入耳的统统都有环境噪音进入耳道,不是Hifi首选。

网友:
我在用,买成300多一点。
第一副发来,没用几天,应该是本来就有毛病,感觉不太好。
换了一副,感觉还可以。
低频损失比较大,但是过得去,这就显得中高频有点偏多,不过还能接受吧。
和骨传导没关系,不过佩戴感觉很不错,就是续航时间只有2/3个小时。
看自己的需求了,如果对音质要求不高,没啥问题。
对比了一下南卡的骨传导耳机,就低频稍差一点,其它没什么。

网友(2023-07-01):
最坑的是宣传是降噪的
真把顾客当傻子啊!

网友:
感觉忽悠人的,就是个普通的耳机声音大一点而已。

网友:
久戴耳朵不会有任何不舒服。

网友:
在用十多块的那款,不会不舒服,就是耳边挂个小喇叭,比其他的都舒服,我整天带着,有时候忘了洗澡的时候一把水浇上去都有

网友(2023-12-12):
联想的小椰果,挂耳的,音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