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LED驱动前加装可控硅来调光?

楼主(2023-05-19):
最近想做个鱼缸灯,买了几个COB封装的LED(7W/个),和一个隔离恒流驱动,发觉亮度有点过高了,而且隐隐感觉散热都有些吃力(再过几周天就热了),于是就想通过调光来解决这些问题。

低价的PWM调光模块功率都太低,就只能考虑可控硅了,通过百度得知可控硅是通过调节交流电的有效值来实现调光的,不知道能不能加在LED驱动前。

网友:
可控硅只对阻性负载有效吧。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非常宽。

网友A:
恒流是电流恒定的意思,电流一直一个大小,led个数不变,功率就不会下降,亮度不会减小。还是改检流电阻省事。

网友B:
这个好像看LED的电源,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看LED的电源,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

正解。
除非写明支持可控硅调光的,其余的都不行,不过根据我手头几个支持可控硅调光LED的结果,
就算支持,大部分也不理想,比如有啸叫、闪烁、调节非线性等。

原理上:
1:可控硅影响LED驱动本身的供电,结果驱动反复启动,灯珠闪烁。
2:就算驱动不重启正常工作,对普通LED驱动而言,要么输入大于目标功率,100%亮度,要了输入小于目标功率,闪烁。

闲着无聊在举个例子,比如限水不一定能按比例减少用水量,
因为家家都买了个大水缸,会在有水的一瞬间把水缸接满。

网友:
LED不是白执灯,工作原理不一样,不能用可控硅调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除非写明支持可控硅调光的,其余的都不行,不过根据我手头几个支持可控硅调光LED的结果,
就算支持 ...

所以还是用LED本身的调光功能比较好^_^

网友:
淘宝买便宜的调速电路,可以调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除非写明支持可控硅调光的,其余的都不行,不过根据我手头几个支持可控硅调光LED的结果,
就算支持 ...

感谢大佬,讲的清晰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是电流恒定的意思,电流一直一个大小,led个数不变,功率就不会下降,亮度不会减小。还是改检流电阻省 ...

感谢提供思路,我搞个电位器把检测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
有的电源支持

网友:
这个不可能的吧

网友:
线性恒流的也许能够调光,但是整个亮度范围对应的旋钮旋转范围很小。线性恒流芯片产生压降,通过可控硅调光,使恒流芯片输入电压低于能恒流的电压范围,这时电流减小,亮度降低。继续降低电压,LED亮度就会迅速降低了。

网友:
看一下那个电源模块的主控电路参数,修改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用不了的

网友:
我曾设想过用光敏电阻测光,用一电位器设定上下阀值控制恒流集成的电流设定脚

网友:
从驱动入手改输出电流应该可行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