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大电流可调电源,除了ZXD2400,还有哪些?

楼主(2023-05-19):
电压20V以内,但要大电流,100A以内,需要可调(相当于可调恒流源)除了常用的ZXD2400,还有哪些型号?
问了厂家的电镀电源,太贵了,玩不起。

网友:
自己弄个大铁坨子绕一个变压器,调压可控硅初级调就可以了,省成本可以买铝条。

网友:
R4850 现在这种电源都被卖家炒上天了

网友A:
12V的服务器电源,电流也有55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的服务器电源,电流也有55A的

就是爱默生的服务器电源,改3~16V非常简单,我短接不锈钢带可以烧的通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爱默生的服务器电源,改3~16V非常简单,我短接不锈钢带可以烧的通红 ...

哪个型号的电源?怎么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型号的电源?怎么改?谢谢

大神有教程
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改可调电源教程(完全攻克高低压大范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92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有教程
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改可调电源教程(完全攻克高低压大范围)
https://www.my ...

非常感谢,不知道稳定不稳定,我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
2000w,功率不小。等楼主找到了分享一下。

网友:
可以找个我这样的回来改·。皮实耐操。

网友:
12V100多A的电源很多,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