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只办公用罗技鼠标,廉价竟然有光栅

楼主(2023-05-19):
先叙事    再看图,传感器PAW3526DB,左右微动凯华,中键微动华诺??没仔细看这个,
同事用了好几年的办公用鼠标,公司AOC一体机电脑配套买来的,出现左键无反应的现象,闲置好久,上午忙里偷闲拆开试了下,微动清脆,基本正常,就是时有需要使劲按下才有反应,以为微动内部氧化,遂拆开清理,微动里都是打印纸碎末,影响接触不良了, 拆开拿到卫生间用公司的干手机吹干净,A4纸打磨下微动触点,装回,侧视正产,外壳装回还是没反应,自吸看微动按钮磨损导致无法有效按下,找来口罩的耳挂塑料片裁剪成需要的形状,502粘贴,晾干,修剪成合适的高度,清理鼠标,酒精消毒,装回,又可以再战3年了。

廉价罗技

拆开,插接件,品牌微动,光栅滚轮,

拆微动,清灰尘,打磨触点

上盖微动接触部位磨损,找材料,修建切割,502粘贴,打磨厚度,消毒清理,

装好对比下,还是无线鼠标好用,11岁高龄的雷柏1800还在服役

完结,留着备用。这鼠标用光栅滚轮是没想到的。

网友:
经典老型号了,简单实用。

网友:
罗技的M100 M110静音,我这里用得挺多.但是它后面不定时改外观什么的.导致我有售后申请就很麻烦,经常要对比区分下.毕竟它保修三年.

网友:
老货皮实不偷工减料

网友A:
罗技的感觉基本上都是光栅,感觉光栅给他做习惯了,估计很多轮子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感觉基本上都是光栅,感觉光栅给他做习惯了,估计很多轮子通用 ...

G系列好多是编码器,M系列新的也好多编码器了,想买个光栅的无线不好找了

网友B:
罗技没有了光栅,那就相当于没有了灵魂.................

罗技没有了光栅,我还买什么罗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技没有了光栅,那就相当于没有了灵魂.................

罗技没有了光栅,我还买什 ...

就像雷蛇没了灯,一样

网友C:
同款外形的雷柏V1有线鼠标换了微动也还能用,3挡DPI调节。

网友D:
上次有个大神说打磨触点后微动里面加满油可以防止触点氧化。

网友E:
M100r吧 这货是用光栅没错 但是我给你讲个笑话 G603不是光栅

网友:
罗技光栅不是很正常么  十几年前的罗技代工都是光栅的

网友F:
罗技鼠标啊,应该是另外采购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办公鼠标呢

网友G:
键盘是切割修复的吗?

网友:
里面元件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键盘是切割修复的吗?

是的,眼真尖,实际用下来不如E元素7200,我之前用的就是E元素7200,一般般的键盘,切割修复了,改了键线分离,修了两个,评价出了一个,还搭上了运费,放我手里也是吃灰。又买了个E元素7200.到货这个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罗技鼠标啊,应该是另外采购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办公鼠标呢

公司统一采购用来办公的鼠标,简称办公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00r吧 这货是用光栅没错 但是我给你讲个笑话 G603不是光栅

G系列大多是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外形的雷柏V1有线鼠标换了微动也还能用,3挡DPI调节。

我的雷柏换过四个编码器了,就是爱坏编码器,跟雷蛇一样的小方形编码器,安装在滚轮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有个大神说打磨触点后微动里面加满油可以防止触点氧化。

我这个是微动里进去好多打印纸纸屑,微动还是防尘金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