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发个stc15w408as数码管焊台pid版本

楼主(2023-05-19):
源码是两个大神的金向维和c106czs,某天自己来了干劲胡乱修改融合了下居然成功了,刚开始觉得加入pid难度很大,没想到一下子成功了,也不算是一下子,一开始积分项一直饱和搞不懂,认为积分不起作用,后来知道了要释放,超过设定温度就不加热了还怎么释放,搞成设定温度高2度不加热就能释放,焊台温度是靠pid的积分实时加减来保持稳定的,pid优点是闪灯细腻,静态占空比一直保持在比较低的状态所以温度比较稳定,电流表显示也不容易乱跳,其实不加pid也能用,低了就加热高了就不加热这样回温还更暴力,但闪灯没有这么细腻
其它地方也修改了下,掉电储存设定温度取消了有利于储存寿命,关机本来显示off改为显示室温,设置模式超时退出自动保存设置和设置温度,也就是说你长按过一会时间就能保存设置温度了,设置模式长按退出和设置到p08退出都取消了保存

金向维的温度显示还是可以的,降温基本1度1跳的偶尔回跳一下,本来想把pid参数和温度加强加入设置的,但现在还没搞定,搞过一下感觉有点麻烦就没继续了,pid有小数点

#include "STC15.h"//单片机头文件,24MHz时钟频率
#include "INTRINS.h"//头文件
#include <math.h>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73};//共阴数码管段码数据(0,1,2,3,4,5,6,7,8,9),倒数第二个是显示负号-的数据,倒数第一个是显示字母P的数据
unsigned int code wendubiao[62]={924,959,996,1033,1071,1110,1150,1190,1232,1273,1315,1358,1401,1443,1487,1501,1574,1619,1663,1706,1751,1756,1776,1810,1853,1903,1958,2017,2078,2141,2204,2266,2327,2387,2444,2500,2554,2607,2657,2706,2738,2800,2844,2889,2931,2974,3016,3056,3098,3139,3179,3218,3257,3296,3333,3372,3408,3446,3484,3519,3554,3590};//根据NTC电阻随温度变化进而引起电压变化得出的数据,用来查表计算室温(进而对热电偶冷端补偿)
unsigned char code moren[8]={150,100,43,10,3,5,30,0};//白光控制器的默认参数
unsigned char canshu[7]={100,43,10,3,5,30,0};//部分参数,依次为:失调电压,热电偶数据,温度步进,休眠时间,关机时间,温度修正,唤醒方式
sbit dot=P2^7;//数码管的小数点接P2.7
sbit t12=P2^0;//T12通过P2.0控制
sbit bw=P3^4;//数码管百位位选为P3.4
sbit sw=P3^5;//数码管十位位选为P3.5
sbit gw=P3^6;//数码管个位位选为P3.6
sbit tihuan=P3^7;//数码管的a段本应该用P1.0控制,由于P1.0被用来控制T12,所以要用P3.7替代P1.0
sbit encoderb=P1^4;//编码器的b脚接P1.4
sbit encodera=P3^2;//编码器的a脚接P3.2
sbit zhendongkaiguan=P5^5;//震动开关接P0.1
sbit bianmaanniu=P3^3;//编码器的按键接P3.3
sbit a7=P2^7;
sbit a6=P2^6;
sbit a5=P2^5;
sbit a4=P2^4;
sbit a3=P2^3;
sbit a2=P2^2;
sbit a1=P2^1;
bit e=1,f=1,g,h=1;//e,f,h用来保存编码器上一次的状态,g用来保存震动开关上一次的状态
bit huancunkaiguan=0;//用于改变设定温度后延时显示设定温度(而不是立刻显示t12温度)
bit xiumiankaiguan=0;//定义休眠开关
bit xiumianjishukaiguan=0;//定义休眠计数开关
bit ganggangkaiji=1;//定义刚刚开机(用于确保刚开机未震动手柄能进入休眠状态,因为每次休眠计时是通过震动传感器状态改变触发的,而刚开机手柄没有震动所以要特殊处理)
bit guanjikaiguan=0;//定义关机开关
bit guanjijishukaiguan;//定义关机计数开关
bit huifumoren=0;//是否恢复默认参数
bit shezhimoshi=0;//设置模式还是正常工作模式
bit shezhixianshijishukaiguan;//用于设置模式延时显示P01,P02等菜单项
bit jinzhicaozuo=1;//用于设置模式下某时刻禁止编码器操作
bit xianship;//用于设置模式下显示菜单P01,P02等的字母P
bit wendujiaqiang;//温度加强开关
bit wendujiaqiangjishukaiguan;//温度加强计数开关
bit moshijishukaiguan;//编码器按下时间计数开关,用来判断长按还是短按
signed char wenduxiuzheng;
signed int huancun;//显示函数直接显示huancun,要显示一个数据将必须这个数据赋值给缓存(由于数码管只有三位,为了在显示三位数同时保持四位数的精度,所以实际显示的是数据除以10,支持显示负数.但是在参数设置模式下显示的是实际值,不除以10)
signed int shiwen;//10倍实际室温,即实际室温乘以10(为了精确)(允许的室温范围为-11度至50度)
signed int t12wendu;//T12烙铁头的实际温度(非热电偶的温差)(同样为10倍温度)
signed int shedingwendu;//设定温度(范围200~450度)
signed int wencha;//T12两个周期间的温差
signed int aaa;
unsigned char zhouqijishu;//加热周期200ms计数
unsigned char jinduzhi;//设置模式中设置到了P几(P00,P01,P02等等)
unsigned char moshixuanze;//有效值0,1,2;短按编码器置2,长按置3
unsigned int jiareshu;//每200ms加热周期内需要加热的次数(一次等于1ms,相当于加热占空比)

unsigned int huancunjishu;//用于改变设定温度后保持显示设定温度一段时间再显示t12温度(而不是立刻显示t12温度)
unsigned int baocunwendu;//用于进入休眠时保存退出休眠时恢复原来的设定温度
unsigned int zengyi;//运算放大器增益
unsigned int shezhixianshijishu;//设置模式中用于延时显示菜单项
unsigned int moshijishu;//编码器按下时间计数,用来判断长按还是短按
unsigned int shijian;
unsigned int need_heat_time;
unsigned long cankaodianya0,t12dianya,ntcdianya,dianyuandianya;//用于参考电压(ADC后的直接数据,未转换为mV),计算电源电压,热电偶经放大器放大后的电压和NTC电阻确定的室温电压(单位均为mV)
unsigned long xiumianjishu;//等待多长时间进入休眠状态(单位ms)
unsigned long guanjijishu;//等待多长时间进入关机状态(单位ms)
unsigned long wendujiaqiangjishu;//多长时间退出温度加强模式(单位ms)

#define KP 9.4f       // 比例系数
#define KI 0.2f       // 积分系数
#define KD 0.0f       // 微分系数
#define MAX_UK 94.0f // 系统允许输出的最大控制量,这里表现为加热数,400个0.5ms加热周期,最长连续加热时间为200ms

int ek = 0, ek_1 = 0; // 记录连续三次的偏差值(设定值-实际测量值)
float uk_1 = 0.0f, uk = 0.0f; // 记录当前计算的PID调整值和上次计算的PID调整值
long Integration = 0;
/********************************EEPROM公共函数(1)************************************************/
void gonggonghanshu(void)//所有的公共函数都是因为多次使用到了,而把它们整理起来再调用可以减小编译后的文件大小(迫不得已的做法,因为单片机的FLASH太小了,否则装不下程序)
{
IAP_TRIG = 0x5a;//发送5ah到触发寄存器
IAP_TRIG = 0xa5;//发送a5h到触发寄存器
_nop_();//延时
IAP_CONTR = 0;//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清空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清空命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清空地址高位
IAP_ADDRL = 0;//清空地址低位
}

/********************************字节读函数****************************************************/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add)
{
IAP_DATA = 0x00;//清空数据
IAP_CONTR = 0x81;//打开IAP,设置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字节读命令
IAP_ADDRH = add>>8;//设置高8位地址
IAP_ADDRL = add&0x00ff;//设置低8位地址
gonggonghanshu();
return (IAP_DATA);//返回读到的数据
}

/********************************字节编程函数************************************************/
void Byte_Program(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1;//打开IAP,设置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字节编程命令
IAP_ADDRH = add>>8;//设置高8位地址
IAP_ADDRL = add&0x00ff;//设置低8位地址
IAP_DATA = dat;//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gonggonghanshu();
}

/********************************扇区擦除函数************************************************/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AP_CONTR = 0x81;//打开IAP,设置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扇区擦除命令
IAP_ADDRH = add>>8;//设置高8位地址
IAP_ADDRL = add&0x00ff;//设置低8位地址
gonggonghanshu();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24MHz时钟时的1毫秒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b;
while(a--)
{
  for(b=0;b<1200;b++);
}
}

/********************************1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0us (unsigned int a)//24MHz时钟时的10微秒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b;
while(a--)
{
  for(b=0;b<12;b++);
}
}

/********************************数码管延时关断函数******************************************/
void guanduan (void)//用于关断数码管的位选
{
delay_ms(1);//延时
bw=1;//关断百位
sw=1;//关断十位
gw=1;//关断个位
}

/********************************公共函数10(显示)********************************************/
void gonggonghanshu10(unsigned char a)
{
a7=a&0x80;
a6=a&0x40;
a5=a&0x20;
a4=a&0x10;
a3=a&0x08;
a2=a&0x04;
a1=a&0x02;
tihuan=a&0x01;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signed int a)//显示函数(显示实际数据除以10(参数设置模式除外),支持显示负数,负数显示方式为百位显示负号"-"十位和个位显示数据)
{
  unsigned char baiwei,shiwei,gewei,d;//定义百位,十位,个位,每次显示帧数
  unsigned char f;//用于小数点闪烁
  signed int c;//用于处理数字a
  if(a<0)//如果a是负数
   c=-a;//取a的相反数
  else//否则
   c=a;//就直接取a
  if(guanjikaiguan==1&&shezhimoshi==0)//如果是关机状态
   c=shiwen;//就显示000
  if(shezhimoshi==0)//如果是正常模式就显示数据的十分之一,如果是设置模式直接显示数据
   c=c/10;
  baiwei=c/100;//计算百位
  c=c%100;
  shiwei=c/10;//计算十位
  c=c%10;
  gewei=c;//计算个位
  for(d=0;d<20;d++)//显示部分,每次显示20个循环(20帧)
  {
   if(a<0)//如果a是负数,则百位显示负号
        gonggonghanshu10(duanma[10]);
   else if(shezhimoshi==1&&xianship==1)//在设置模式显示菜单项时,百位显示字母P
        gonggonghanshu10(duanma[11]);
   else//否则直接显示百位
    gonggonghanshu10(duanma[baiwei]);//显示百位
   if(shijian>6000&&f>1)//如果是温度加强模式,十位小数点闪烁
    dot=1;
   bw=0;//打开百位
   guanduan();//延时关断百位

   gonggonghanshu10(duanma[shiwei]);//显示十位
   if(wendujiaqiang==1&&f>1)//如果是温度加强模式,十位小数点闪烁
    dot=1;
   sw=0;//打开十位
   guanduan();//延时关断十位

   gonggonghanshu10(duanma[gewei]);//显示个位
   if((xiumiankaiguan==1&&guanjikaiguan==0)&&f>1)//如果是休眠状态,个位小数点闪烁
        dot=1;
   gw=0;//打开个位
   guanduan();//延时关断个位
   if(d==19)//用于确定小数点何时点亮(从而实现闪烁)
    f++;
   if(f==4)
    f=0;
  }
}

/********************************ADC公共函数**************************************************/
void gonggonghanshu2(void)//此函数测量单片机电源电压
{
ADC_CONTR=0x88;//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delay_10us(5);//延时等待转换结束
ADC_RESL=ADC_RESL&0x03;//取转换结果低八位中的低二位
cankaodianya0=(ADC_RES*4+ADC_RESL);//把结果转换成十进制数据(10位ADC,最大值1024)
dianyuandianya=2549760/cankaodianya0;//计算电源电压,单位mV
}

/********************************ADC测电压函数************************************************/
void adc (void)//ADC函数,用于测量和计算各种电压
{
signed char a;//查NTC表用
signed int b;//两次温度求平均值用
gonggonghanshu2();//公共函数2(此函数功能是测量电源电压,单位mV)

ADC_CONTR=0x89;//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转换采用最低速度速,低速更精确(测量t12电压务必使用最低速度AD转换,实测高速误差大)
delay_10us(5);
ADC_RESL=ADC_RESL&0x03;
t12dianya=(ADC_RES*4+ADC_RESL);
t12dianya=2490*t12dianya/cankaodianya0;//计算t12电压,单位mV

ADC_CONTR=0x8a;//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delay_10us(5);
ADC_RESL=ADC_RESL&0x03;
ntcdianya=(ADC_RES*4+ADC_RESL);
ntcdianya=2490*ntcdianya/cankaodianya0;//计算ntc电压,单位mV
ntcdianya=dianyuandianya-ntcdianya;//NTC一端接地需要此行代码;如果NTC一端接+5V,请屏蔽此行代码

for(a=0;wendubiao[a]<ntcdianya;a++)//查表计算室温
  {
   if(a>=61)//如果超出表的范围就取允许的最高温度(50度)
   break;//并且退出查表
  }
shiwen=(a-11)*10;//得出室温(实际室温乘以10)

t12wendu=(t12dianya-canshu[0])*canshu[1]*10/zengyi+shiwen-wenduxiuzheng*10;//计算t12的实际温度
if((t12wendu-b)>-2000&&(t12wendu-b)<2000)//如果两次温度相差不超过200度
  t12wendu=(t12wendu+b)/2;//就两次温度求平均值
if(t12wendu<shiwen)//如果t12温度小于室温
  t12wendu=shiwen;//就取室温
b=t12wendu;//记录上一次温度
if(t12wendu>9990)//如果得出的温度超过500度,说明没有插入烙铁头或参数错误(因为烙铁头的温度不可能超过500度)
  t12wendu=9990;//显示500作为错误指示(注意显示函数显示的是1/10,所以要显示500,需要赋值5000)
if(huancunkaiguan==1)//如果缓存开关开,说明刚刚改变了设定温度
  huancun=shedingwendu;//于是显示设定温度(而不是t12温度)
else
  huancun=t12wendu;//否则直接显示t12温度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 (void)//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24MHz频率下,每1ms中断一次
{
TMOD=0x00;//定时模式,16位自动重装
TH0=0xf8; //计时1ms
TL0=0x2f;
ET0=1;//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1init (void)//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24MHz频率下,每1ms中断一次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3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8;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使能定时器2中断
}

/********************************恢复默认值函数********************************************/
void morenzhi(void)//恢复控制器的默认参数
{
unsigned char a;
Sector_Erase(0x0000);//擦除扇区
for(a=0;a<9;a++)//一项一项的查表并存储参数
  Byte_Program(a,moren[a]);
}

/********************************公共函数4(退出温度加强)************************************/
void gonggonghanshu4(void)
{
wendujiaqiangjishukaiguan=0;//温度加强计数关闭
wendujiaqiangjishu=0;//清零温度加强计数
wendujiaqiang=0;//退出温度加强
}

/********************************公共函数3(编码器)******************************************/
void gonggonghanshu3(void)
{
ganggangkaiji=0;//已经开机
if(xiumiankaiguan==1)//如果原来在休眠状态
  {
   xiumiankaiguan=0;//停止休眠
   shedingwendu=baocunwendu;//恢复休眠前的设定温度
  }
xiumianjishukaiguan=1;//允许新的一次休眠计时
xiumianjishu=0;//从0开始计时
guanjijishukaiguan=0;//停止关机计数
guanjikaiguan=0;//退出关机状态
gonggonghanshu4();//退出温度加强
}

/********************************公共函数6(记录编码器状态)**********************************/
void gonggonghanshu6(void)
{
e=encodera;//记录编码器a脚此次状态
f=encoderb;//记录编码器b脚此次状态
h=bianmaanniu;//记录编码按钮此次状态
}

/********************************公共函数8(进入休眠)****************************************/
void gonggonghanshu8(void)
{
ganggangkaiji=0;//已经开机
baocunwendu=shedingwendu;//记录当前设定温度
shedingwendu=150;//设定休眠温度
xiumiankaiguan=1;//进入休眠状态
xiumianjishukaiguan=0;//停止休眠计数
xiumianjishu=0;//清零休眠计数
guanjijishukaiguan=1;//允许关机计数
}
/********************************公共函数9(确定按下模式)************************************/
void gonggonghanshu9(void)
{
if(h==1&&bianmaanniu==0)//如果按下了编码器
   moshijishukaiguan=1;//允许按下时间计数
if(moshijishukaiguan==1)//如果允许按下时间计数
  moshijishu++;//就开始计数
if(moshijishukaiguan==1&&bianmaanniu==1)//如果在计数过程中编码器松开
  {
   moshijishukaiguan=0;//停止按下时间计数
         if(moshijishu>1500)//
    moshixuanze=3;
   else if(moshijishu>300)//如果按下时间大于0.3秒
    moshixuanze=2;//就是长按
   else//否则
    moshixuanze=1;//就是短按;
   moshijishu=0;//清零计数
  }
}

/********************************编码器函数(正常加热模式调用)********************************/
void bianmaqi(void)
{
if(e==1&&f==1&&encodera==1&&encoderb==0)//和前一次状态比较确定为右旋
  {
   shedingwendu=shedingwendu+canshu[2]*10;//步进
   if(shedingwendu>9980)//最高允许450度
        shedingwendu=9980;
   huancun=shedingwendu;//显示改变后的设定温度
   huancunkaiguan=1;//打开缓存开关(用于延时显示设定温度1.5秒)
   huancunjishu=0;//重新开始缓存计数
   gonggonghanshu3();
  }
if(e==1&&f==1&&encodera==0&&encoderb==1)//和前一次状态比较确定为左旋
  {
   shedingwendu=shedingwendu-canshu[2]*10;//步进
   if(shedingwendu<00)//最低允许200度
        shedingwendu=00;
   huancun=shedingwendu;//显示改变后的设定温度
   huancunkaiguan=1;//打开缓存开关(用于延时显示设定温度1.5秒)
   huancunjishu=0;//重新开始缓存计数
   gonggonghanshu3();
  }
gonggonghanshu9();//确定按下模式
if(moshixuanze==2)//如果是长按
  {
   gonggonghanshu8();//就进入休眠状态
   moshixuanze=0;//清零按下模式
  }
if(moshixuanze==3)
  {
   jinduzhi=0;//进度值设为0
   shezhimoshi=1;//进入参数设置模式
   ET0=0;//关闭定时器0中断
   TR0=0;//关闭定时器0
   IE=0x82;//打开定时器1中断,关闭定时器0中断
   timer1init();//初始化定时器1
   ganggangkaiji=1;//认为是刚刚开机
   moshixuanze=0;//清零模式选择
  }
if(xiumiankaiguan==0)//如果不是休眠状态
  {
   if(moshixuanze==1)//如果是短按
        {
     wendujiaqiang=~wendujiaqiang;//改变温度加强状态
         moshixuanze=0;
        }
   if(wendujiaqiang==1)//如果温度加强打开
    wendujiaqiangjishukaiguan=1;//开始温度加强计时
  }
else//如果是休眠状态
  {
   if(moshixuanze==1)//如果是短按
    {
         gonggonghanshu3();//退出温度加强模式
     moshixuanze=0;//清零按下模式
        }
  }
gonggonghanshu6();//记录编码器状态
}

/********************************读取设置数据函数******************************************/
void duqushezhishuju(void)//读取控制器的参数
{
unsigned char a;
zengyi=Byte_Read(0x0000);//读取增益原始参数
zengyi=zengyi+100;//换算到正确的区间
for(a=0;a<7;a++)//读取其他的参数值
  {
   canshu[a]=Byte_Read(a+1);
  }
wenduxiuzheng=canshu[5]-100;
}

/********************************保存数据函数**********************************************/
void baocunshuju(void)//保存控制器数据到EEPROM
{
unsigned char a;
Sector_Erase(0x0000);//擦除扇区
Byte_Program(0x0000,(zengyi-100));//保存增益参数
for(a=0;a<7;a++)//保存其他参数
  {
   Byte_Program(a+1,canshu[a]);
  }
if(xiumiankaiguan==1)//如果是休眠状态
    shedingwendu=baocunwendu;//就恢复休眠前的温度
   Sector_Erase(0x0200);//擦除扇区
   Byte_Program(0x0200,(shedingwendu/10-200));//写入温度到EEPROM
   delay_ms(40);//等待写入完毕
}
/********************************公共函数7(刷新菜单显示)*************************************/
void gonggonghanshu7(void)
{
huancun=canshu[jinduzhi-2];
if(jinduzhi==0)
  huancun=huifumoren;
if(jinduzhi==1)
  huancun=zengyi;
if(jinduzhi==7)
  huancun=wenduxiuzheng;
}

/********************************公共函数11(退出设置模式,进入加热模式)**************************/
void gonggonghanshu11(void)
{
shijian=0;
moshixuanze=0;
baocunshuju();//保存数据到EEPROM
xianship=0;//所以百位不再显示字母P
shezhimoshi=0;//退出设置模式
AUXR &= ~0x10;//关闭定时器1
IE=0x88;//关闭定时器1中断,开启定时器0中断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ganggangkaiji=1;//认为是刚刚开机
xiumianjishukaiguan=1;//允许新的一次休眠计时
xiumianjishu=0;//从0开始计时
}
/********************************公共函数12(退出设置模式,进入加热模式)**************************/
void gonggonghanshu12(void)
{
shijian=0;
moshixuanze=0;
xianship=0;//所以百位不再显示字母P
shezhimoshi=0;//退出设置模式
AUXR &= ~0x10;//关闭定时器1
IE=0x88;//关闭定时器1中断,开启定时器0中断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ganggangkaiji=1;//认为是刚刚开机
xiumianjishukaiguan=1;//允许新的一次休眠计时
xiumianjishu=0;//从0开始计时
}

/********************************编码器函数2(参数设置模式调用)******************************/
void bianmaqi2(void)
{
gonggonghanshu9();//确定按下模式
if(e==1&&f==1&&encodera==1&&encoderb==0&&jinzhicaozuo==0)//和前一次状态比较确定为右旋
  {
   if(jinduzhi==0)//菜单P00
         huifumoren=1;
   if(jinduzhi==1)//菜单P01
        {
         if(zengyi<600)
          zengyi++;
        }
   if(jinduzhi==2)//菜单P02
        {
         if(canshu[0]<250)
          canshu[0]=canshu[0]+2;
        }
   if(jinduzhi==3)//菜单P03
        {
         if(canshu[1]<100)
          canshu[1]++;
        }
   if(jinduzhi==4)//菜单P04
    {
     if(canshu[2]==0)
      canshu[2]=1;
     else if(canshu[2]==1)
      canshu[2]=2;
     else if(canshu[2]==2)
      canshu[2]=5;
     else if(canshu[2]==5)
      canshu[2]=10;
                 else if(canshu[2]==10)
      canshu[2]=20;
                 else if(canshu[2]==20)
      canshu[2]=30;
                 else if(canshu[2]==30)
      canshu[2]=40;
                 else if(canshu[2]==40)
      canshu[2]=50;
    }
   if(jinduzhi==5)//菜单P05
    {
         if(canshu[3]<60)
          canshu[3]++;
        }
   if(jinduzhi==6)//菜单P06
    {
         if(canshu[4]<180)
          {
           if(canshu[4]<30)
            canshu[4]++;
           else
            canshu[4]=canshu[4]+10;
          }
        }
   if(jinduzhi==7)//菜单P07
    {
         if(wenduxiuzheng<100)
          {
           wenduxiuzheng++;
           canshu[5]=wenduxiuzheng+100;
          }
        }
   if(jinduzhi==8)//菜单P08
        canshu[6]=1;
   gonggonghanshu7();//刷新菜单显示
   shijian=0;
  }
if(e==1&&f==1&&encodera==0&&encoderb==1&&jinzhicaozuo==0)//和前一次状态比较确定为左旋
  {
   if(jinduzhi==0)//同上,不再赘述
         huifumoren=0;
   if(jinduzhi==1)
        {
         if(zengyi>10)
          zengyi--;
        }
   if(jinduzhi==2)
        {
         if(canshu[0]>=2)
          canshu[0]=canshu[0]-2;
        }
   if(jinduzhi==3)
        {
         if(canshu[1]>10)
          canshu[1]--;
        }
   if(jinduzhi==4)
    {
     if(canshu[2]==1)
      canshu[2]=0;
     else if(canshu[2]==2)
      canshu[2]=1;
     else if(canshu[2]==5)
      canshu[2]=2;
     else if(canshu[2]==10)
      canshu[2]=5;
                 else if(canshu[2]==20)
      canshu[2]=10;
                 else if(canshu[2]==30)
      canshu[2]=20;
                 else if(canshu[2]==40)
      canshu[2]=30;
                 else if(canshu[2]==50)
      canshu[2]=40;
    }
   if(jinduzhi==5)
    {
         if(canshu[3]>0)
          canshu[3]--;
        }
   if(jinduzhi==6)
    {
         if(canshu[4]>0)
          {
           if(canshu[4]<31)
            canshu[4]--;
           else
            canshu[4]=canshu[4]-10;
          }
        }
   if(jinduzhi==7)
    {
         if(wenduxiuzheng>-100)
          {
           wenduxiuzheng--;
           canshu[5]=wenduxiuzheng+100;
          }
        }
   if(jinduzhi==8)
        canshu[6]=0;
   gonggonghanshu7();//刷新菜单显示
   shijian=0;
  }
if(shijian>8000)//如果超过设定时间
  gonggonghanshu11();//自动退出参数设置模式,进入加热模式
if(h==0&&bianmaanniu==1&&jinzhicaozuo==0)//如果按下编码按钮,并且此时允许操作编码器
  {
   if(jinduzhi==0&&huifumoren==1)//如果在P00菜单选择了恢复默认值
        {
         morenzhi();//就恢复默认值
         duqushezhishuju();//并重新读取数据到RAM
        }
   jinduzhi++;//菜单数加一(即下一项菜单)
   xianship=1;//百位显示字母P
   huancun=jinduzhi;//显示新的菜单项(指P几菜单)
   jinzhicaozuo=1;//由于菜单项要延迟显示1.5秒才显示菜单对应的参数,所以显示菜单项的时候禁止操作编码器改变参数
   shezhixianshijishukaiguan=1;//允许开始新的延迟计数(1.5秒)
   shezhixianshijishu=0;//从0开始计数
   if(jinduzhi==9||moshixuanze==3)//菜单项最大为P08,如果到了P09说明所有的菜单都设置完了
        gonggonghanshu12();//退出参数设置模式,进入加热模式
  }
gonggonghanshu6();//记录编码器状态
if(bianmaanniu==0)
  shijian=0;
}

/********************************掉电存储函数*********************************************/
void diaodiancunchu(void)//用于关机时存储温度数据,以便下次开机时恢复温度
{
gonggonghanshu2();//检测电源电压
if(dianyuandianya<4650)//如果电源电压降低到4.85V说明掉电了
  {
   P2=0x00;//关闭数码管位选和t12(即停止显示,停止加热),节约电量
   P3=0x70;//关闭替换脚,关闭位选脚,节约电量
   if(xiumiankaiguan==1)//如果是休眠状态
    shedingwendu=baocunwendu;//就恢复休眠前的温度
   t12=1;//设定温度已经保存,于是加热t12以尽快耗尽电容电量,加速关机
   delay_ms(1000);//最多加热1S
  }
}

/********************************震动休眠函数**********************************************/
void zhendongxiumian(void)
{
if(zhendongkaiguan!=g)//震动开关状态改变,说明晃动了手柄
  {
   ganggangkaiji=0;//已经开机
   xiumianjishu=0;//清零休眠计数
   xiumianjishukaiguan=1;//开始新的休眠计数
   if((xiumiankaiguan==1&&guanjikaiguan==0)||(xiumiankaiguan==1&&guanjikaiguan==1&&canshu[6]==0))//
    {
         xiumiankaiguan=0;//停止休眠
         shedingwendu=baocunwendu;//恢复原来的温度
         xiumianjishukaiguan=1;//允许新一次休眠计数
     xiumianjishu=0;//从0开始计数
     guanjijishukaiguan=0;//停止关机计数
     guanjikaiguan=0;//退出关机状态(如果原来是关机状态的话)
        }
  }
g=zhendongkaiguan;//保存当前震动传感器状态(用于和下一次比较,以便确定是否震动了)
}

void positionalPID(unsigned int aaa, unsigned int t12wendu)
{
  ek_1 = ek;                               // 记录上次计算的偏差值
  ek = aaa/10 - t12wendu/10; // 计算当前偏差值

  // 当偏差较大时,取消积分作用
  if (abs(ek) > 10)
  {
    Integration = 0;
  }
  else
  {
    // 否则,根据情况进行累计积分
    if (Integration> 470) //积分超过上限时,只累计负的积分量
    {
      if (ek < 0)
      {
        Integration += ek*3;
      }
    }
    else if (Integration < -10) //积分超过下限时,只累计正的积分量
    {
      if (ek > 0)
      {
        Integration += ek;
      }
    }
    else if (ek <= 1)
      Integration += ek*2;
                else
                        {
                        Integration += ek;
    }
  }
  uk = KP * ek + KI * Integration + KD * (ek - ek_1); // 计算当前应该输出的控制量值
  // 判断是否超出了系统控制量的边界范围,如果超出,则赋值为边界
  if (uk < 1e-9)
  {
    uk = 0.0f;
  }
  if (uk > MAX_UK)
  {
    uk = MAX_UK;
  }
  need_heat_time = (unsigned int)uk;// 更新当前需要加热的时间数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定时0中断函数,用于检测旋转编码器,掉电存储等操作(仅用于正常工作模式)
{

diaodiancunchu();//调用掉电存储函数
bianmaqi();//调用编码器函数
zhendongxiumian();//调用震动休眠函数
if(huancunkaiguan==1)//延时显示计数
  huancunjishu++;
if(xiumianjishukaiguan==1||ganggangkaiji==1)//休眠计数
  {
   if(wendujiaqiang==0)//如果不是温度加强模式
    xiumianjishu++;//就计数
   else//否则
    xiumianjishu=1;//不计数
  }
if(guanjijishukaiguan==1||canshu[4]==0)//关机计数
  guanjijishu++;
if(wendujiaqiangjishukaiguan==1)//温度加强计数
  wendujiaqiangjishu++;
if(wendujiaqiangjishu==60000)//如果到达设定的温度加强时间(60s)
  gonggonghanshu4();//退出温度加强模式
if(xiumianjishu==canshu[3]*60000&&canshu[3]!=0)//如果达到设定时间就休眠
  gonggonghanshu8();//进入休眠模式

if(guanjijishu==canshu[4]*1000)//如果关机计数达到了设定的时间
  {
   guanjikaiguan=1;//进入关机状态
   guanjijishukaiguan=0;//停止关机计数
   guanjijishu=0;//清零关机计数
  }
zhouqijishu++;//加热周期计数
if(jiareshu>94)//最多加热196ms
  jiareshu=94;
if((zhouqijishu<=jiareshu)&&(guanjikaiguan==0))//如果当前计数小于等于加热数并且不是关机模式
  t12=1;//就加热
else//否则
  t12=0;//不加热
if(t12wendu==9990)//如果t12温度为500,说明没有插入烙铁头或参数严重错误
  t12=0;//停止加热
if(huancunjishu==1000)//设定温度延时显示1.5秒
  {
   huancunkaiguan=0;//如果达到了1.5秒,关闭缓存开关
   huancunjishu=0;//停止缓存计数
   huancun=t12wendu;//由显示设定温度改为显示t12温度
  }
if(zhouqijishu==100)//t12停止加热后2ms再检测温度(给电容留出放电时间,防止检测的温度偏高)
  {
   adc();//检测电压,计算温度
         positionalPID(aaa , t12wendu);
         zhouqijishu=0;//重新开始加热周期计数
         if(wendujiaqiang==1)
    aaa=shedingwendu+500;
   else
    aaa=shedingwendu;
   if(aaa>9980)
    aaa=9980;
         if(t12wendu-aaa>20)
                t12=0;
          jiareshu=0;
         if(t12wendu-aaa<=20)
                jiareshu=need_heat_time;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void) interrupt 12//定时器1中断仅用于参数设置模式
{
shijian++;
t12=0;
bianmaqi2();//调用编码器2函数
if(ganggangkaiji==1)//如果刚刚开机
  {
   xianship=1;//百位显示字母P
   huancun=jinduzhi;//显示菜单P00(因为此时进度值为0)
   ganggangkaiji=0;//已经开机
   shezhixianshijishukaiguan=1;//允许设置显示计数
  }
if(shezhixianshijishukaiguan==1)//如果允许设置显示计数,就开始计数
  shezhixianshijishu++;
if(shezhixianshijishu==1500)//如果计数到规定的1.5s
  {
   xianship=0;//停止显示百位的字母P
   shezhixianshijishukaiguan=0;//停止设置显示计数
   shezhixianshijishu=0;//清零计数
   jinzhicaozuo=0;//此时禁止操作编码器
   huancun=canshu[jinduzhi-2];
   if(jinduzhi==0)//显示当前菜单项对应的参数(P00的参数)
    huancun=huifumoren;
   if(jinduzhi==1)//同上,不再赘述
    huancun=zengyi;
   if(jinduzhi==7)
    huancun=wenduxiuzheng;
   jinzhicaozuo=0;//禁止编码器操作
  }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主函数
{
P1M0=0x00;//P1除P1.0,P1.1,P1.2为输入模式外均为正常模式
P1M1=0x07;
P1ASF=0x07;//设置P1相应ADC转换的I/O口为ADC输入模式
P2M0=0xff;//P2都是推挽模式
P2M1=0x00;
P3M0=0xf0;//P3.4,P3.5,P3.6,P3.7为推挽模式,P3.2,P3.3为输入模式,其余正常模式
P3M1=0x06;
ADC_CONTR=0xe0;//打开ADC电源
shedingwendu=Byte_Read(0x0200);//读取上次关机时保存的设定温度
shedingwendu=(shedingwendu+200)*10;
if(shedingwendu>9980||shedingwendu<00)//如果读取的设定温度超出范围
  shedingwendu=3000;//就设为300度
duqushezhishuju();//读取控制器的设置参数
if(bianmaanniu==0)//如果开机时编码按钮是低电平(即按下了按钮)
  {
   shezhimoshi=1;//进入参数设置模式
         IE=0x82;//打开定时器1中断,关闭定时器0中断
         timer1init();//初始化定时器1
  }
else//如果开机时没有按下编码器按钮
  {
   shezhimoshi=0;//进入正常加热模式
         IE=0x88;//打开定时器0中断,关闭定时器1中断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
  }
while(1)
{
  display(huancun);//数码管显示数据
}
}

网友A:
电路图给出来就可以爽爽的抄作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给出来就可以爽爽的抄作业了

电路图网上随便都是抄一下,单片机引脚看程序定义,和金向维略有出入,我记得adc1.0是431 1.1是t12热电偶 1.2是ntc,运放随便用单级就可以放大倍数250倍,用jbc的话5v接一个1m电阻到热电偶,热电偶接触不良防失控

网友:
楼主程序变量命名很有特色,清一色汉语拼音,英语不好的也不用看注释就大概知道该变量是什么意思了,点个赞。有时用英语可能看上去简洁些,可是不规范的英文缩写对于母语非英语的人来说非常不友好,没有注释时要记忆一大堆变量的含义,或者不断地上下文翻查,程序阅读起来就困难多了,失去了变量命名的初衷。

网友:
PID 分析,可以借助 STC-ISP V6.91P版本中的 【STC-调试接口 | 串口绘图】 来分析

STC-ISP V6.91P 版,STC调试接口 | 串口绘图
STC-ISP 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增加的波形绘制功能,1~8通道,可以监控一些控制曲线,
比如PID过程的设置值、当前值、积分、微分、控制量等等。
对于数字处理结果也可以用曲线直观显示出来。

STC-ISP V6.91P 版 串口绘图 实测效果非常好,曲线观察的最佳选择。
正弦波+锯齿波

软件模拟RC滤波(或RC充放电)效果:RC值较小:

软件模拟RC滤波(或RC充放电)效果:RC值较大:

计算 sin(x)/x:

程序模拟两级RC串联滤波效果,黄色为50%占空比的方波,幅度为255,缩小一半显示,
绿色为第一级滤波原样输出,红色为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后输出。
RC值较大时,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2倍输出。第一级滤波后明显的充放电波形,2级滤波后近似正弦波。

RC值较小时,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10倍输出。第一级滤波后接近三角形,2级滤波后基本就是正弦波。

网友:
有空来抄个作业!

网友:
谢谢分享!有期间了按着做个板子。

网友:
哇偶,看程序也能学到很多,原来用拼音一样可以编程。方便中国人。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
STC8H4K64TL-45I-LQFP48: 80mA大电流LED数码管,自动刷新/RTC/触摸按键。

网友:
我有一批共阴的408as数码管控制板,不知道跟您这个能不能匹配,我不懂怎么生产  能分享一个hex的文件吗,我可以送您板子

网友:
我给您发私信了,加 v我 给您拍照看看

网友:
占个位。后面找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2023-07-17):
2023/7/18宣讲会,  周二下午,14: 00 ~ 17:00 ,腾讯会议号:885-5858-2739
精度13位,STC真12位ADC过采样到16位分辨率,梁工主讲
STC32位8051开源【示波器 | 频谱分析仪】宣讲会
=============================================
2023/7/19暑期免费培训班,  周三下午,14: 00 ~ 16:00 ,腾讯会议号:885-5858-2739
《STC最新8051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全球直播教学活动正式开始
==基于自带硬件USB仿真的STC8H8K64U实验箱V9.6,中英双语答疑
==山东大学,陈桂友教授亲自主讲,STC创始人主持授课,正统权威
暑期《单片机原理免费培训班》来啦!陈桂友教授主讲!19号正式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