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懂就问:这里还有开嘉陵70摩托车的师傅吗?

楼主(2023-05-19):
我的老摩托,嘉陵70,偶尔还在用,现在时不时表盘的红色LED挂档位指示1、2、3…不亮,有时候又亮,奇怪。但是空档位的绿LED一直正常。

应该从检查哪里呢?

插看T宝图片,内部的插件,我拆看看了,两个插件,都没锈蚀。

没发现啥问题,

请教达人师傅:问题在哪里呢?

先谢谢回复!

网友:
这家伙年纪好大了吧,我觉得可以考虑检查一下线路,同时可以把仪表拆了看内部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摩托历史好老了。
不懂,帮你顶下。

网友:
感觉大概率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A:
拆开仪表看下电路,有没可能LED烧了,毕竟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仪表看下电路,有没可能LED烧了,毕竟有点年头了

基本上有一半时间是正常亮的!肯定LED没烧!现在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一个数码管显示的档位?  之前家里的铃木赛驰档位是四个独立的灯,加一个空档都是独立的,坏了哪个就换哪个,04年买的车,到现在还在用,灯也没坏过,第一批进口零件,济南轻骑组装的,

网友:
这车现在还有卖嘛?好怀念

网友B:
很明显的接触不良,我感觉是边盖里面的档位触点接触不好,查下面档位开关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接触不良,我感觉是边盖里面的档位触点接触不好,查下面档位开关试试看 ...

边盖里面,没有拆过,可能问题是里面吧,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接触不良,我感觉是边盖里面的档位触点接触不好,查下面档位开关试试看 ...

是这个地方吗?

网友:
成色很新 像刚买的

网友:
超省油的车

网友C:
我正在骑的99年cb125t,空档灯线无电压,应该也是左边盖空档开关问题,不敢自拆,附近修摩托车的也改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骑的99年cb125t,空档灯线无电压,应该也是左边盖空档开关问题,不敢自拆,附近修摩托车的也改行了{: ...

我的和你,相反,空档每次都亮,

其它档,时亮时不亮。只有凭感觉,凭记忆。对付着也能用。

现在找不到师傅,师傅不修摩托车,只修电瓶车。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强制报废了吧,只有小范围骑下了

网友:
我的弯梁传感器在那个驱动小飞轮旁边,就是那个盖子里面,有时候传感器裂了外表看不出

网友:
油箱是原装的不?全面保养一次,放边上。这第一代的70,还能有这成色,很难找了。

网友:
太久了记不起来了,你看看边盖盖子顶部有换挡线进入,拆那边,然后里面有个触点转盘,是触点磨损导致的,以前是拿个铁钉直接打出触点,磨空的就用小型继电器的触点替换。不过这些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如果没有就不要弄了。

网友:
我的第二辆摩托就是这个,那个上面没这个指示,只有个空挡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