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求助:世纪飞扬CF-RW237读卡器接口掉了

楼主(2023-05-19):
求助:世纪飞扬CF-RW237读卡器,前天想直接更换成usb线,谁知道直接把接口干掉了,问一下大神们,如何走跳线?

网友A:
直接改TYPEC的。。。按照接线顺序焊接好座子和数据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TYPEC的。。。按照接线顺序焊接好座子和数据线就行了

是啊大神,现在是焊点被我搞掉了3个,关键是怎么接线啊

网友:
只能飞线了,用一根不用的usb线

网友:
最左边是GND,在旁边大面积铺铜刮开飞上应该就行

网友:
r52r54是数据,一般铁外壳是负极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应该耐用

网友:
手上有个狂飙的,也是好多好多年了,质量还不错

网友:
很久没见到这个牌子了

网友:
直接焊上,带根线。

网友:
飞个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只能飞线了

网友:
很好飞没事的

网友:
第一个牛屎芯读卡器就是这个品牌,没多久自己就坏了,换了晶振也没救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大神,现在是焊点被我搞掉了3个,关键是怎么接线啊

飞线。
找一下触点哪里引来的,刮开,飞过去。

楼主:
搞定了,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感谢各位大神

这样就对了,我当年也是这样修读卡器和U盘的,这是最省事的做法

网友:
这个也能水个帖子啊,,有啥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