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盘用电脑进行克隆磁盘来备份可行吗?

楼主(2023-05-19):
是这样,预算有限。买不起多盘位能raid的nvr
就想偶尔几个星期进行一次整盘冷备份
现在的机器才usb2.0备份个4t的硬盘太慢了
电脑不是有一些U盘维护工具,例如diskgenius
用它那个克隆磁盘里面的扇区复制选项
把要备份进去数据的新硬盘,和监控 wechat_upload16844902836467482b85651 录像机上拆下来的硬盘都连接到电脑上然后进行磁盘克隆
这样速度比USB要快的多了
但是这个功能我只实验过装了电脑系统的硬盘
那这个录像机里面的盘克隆完了,这两个盘放回去硬盘录像机。还能和原来一样读取录像回放吗
有没有这样备份过的朋友,因为弄下来也得几个小时了,特此咨询朋友们。免得白搞一趟,感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A:
硬盘钱都要省,说明数据不重要,无所谓了...

网友B:
这个估计只有厂家知道。我试过两次,希捷的硬盘盒,换硬盘就要重新格式化,否则找不到分区。监控录像机要是比较专业的话,有可能不行。越是杂牌子还越无所谓。只有试试才知道

网友:
全盘克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只有厂家知道。我试过两次,希捷的硬盘盒,换硬盘就要重新格式化,否则找不到分区。监控录像机要是 ...

不用挂硬盘盒呀,SATA直接连电脑主板端口

网友:
AI 都会发这种省钱的贴子了,真是接地气。

网友C:
有些监控录像机的盘的格式是特定的,也就是在win系统下无法识别。
所以就无法拷贝,只能用软件克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挂硬盘盒呀,SATA直接连电脑主板端口

我不是这意思啊,是说克隆的硬盘放到录像机里能否识别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监控录像机的盘的格式是特定的,也就是在win系统下无法识别。
所以就无法拷贝,只能用软件克隆。

diskgenius支持dos环境运行的

网友:
没试过,感觉能行。

网友:
这只能说明数据不值得备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钱都要省,说明数据不重要,无所谓了...

大实话,确实是这样。

网友:
海康威视录相机的监控盘挂在电脑上直接显示未格式化,电脑上正常使用的硬盘装入录像机显示需初始化,看来二者并不互认。

网友D:
有些监控的文件格式加密过,克隆后不一定能行,具体还是要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监控的文件格式加密过,克隆后不一定能行,具体还是要试一试。

我意思 克隆过去的那个盘,装到录像机上替换上取下来被复制的盘。录像机能不能读到之前的录像。不是要电脑读取出来

网友:
两种格式不兼容的!

网友:
硬盘录像机是嵌入式Linux,可能是ext3之类的格式。
win是读不出来的。
dg能认到,你试试吧。

网友:
找个时间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24-01-28):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我就遇到过专有格式的,win和linux下都不认,dg显示为未分配空间,这个录像机每次重启都要进行一次硬盘识别和扫描,好几分钟才能完成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