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量产成功重新插拔后不识别

楼主(2023-05-19):
第一次贴错面了,识别到了4ce。换了一面识别2ce但是不连续,简单设置开卡成功后重新插拔就不识别。无论是自动2ce,手动1ce,手动2ce都一样

网友A:
跳线电阻对吗?  短接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电阻对吗?  短接插上

本来4ce,炸了2个ce

网友(2024-11-05):
不连续的ce有的版本开不了

网友(2025-02-21):
也是这个问题,重新插拔U盘不识别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