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帮助。收录机收听图片开关在立体声时。有一个喇叭声音小...

楼主(2023-05-19):
求帮助。收录机收调频。开关在立体声时。有一个喇叭声音小,关闭立体声开关。声音正常
请教老师们。是什么问题。。。
先谢谢啦。。undefined

网友:
开关接触不好了吧

网友:
先检查开关

网友:
发图看看立体声电路如何

网友A:
音量是旋钮式的电位器么?有可能一个声道的触点脏污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是旋钮式的电位器么?有可能一个声道的触点脏污接触不良了

晚上好。把立体声开关关闭了二个喇叭声音都正常。。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是旋钮式的电位器么?有可能一个声道的触点脏污接触不良了

晚上好回复楼上的二位老师。开关没问题、、谢啦

网友:
收听图片开关?是什么

网友B:
有的收录机设置有单声道/立体声开关,如果此开关置于“单声道”位置两个喇叭音量一致的话,说明功放级、喇叭及音量电位器无问题。排除开关本身接触不良的可能,大概率出在前置放大级,以录放开关、功能转换开关故障最为常见,其次是前置放大电路两通道增益不一致故障。

网友:
说明从前级来的L、R信号电平不一样大

楼主:
早上好。谢谢老师的分析。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
你接收到的是单声道信号。

网友:
磁头磨损或污垢,耦合电容电阻

楼主:
晚上好接收的是立体声信号、、、与磁头无关。。谢谢; 二位老师

网友:
mono模式音量正常说明功放没问题,立体声模式一边音量小,或者是解码块问题或者是周边耦合电容问题,开关不是直接把两路音频并接而是控制解码块工作方式。

楼主:
晚上好、、谢谢啦

网友:
这个一般是前级问题,得具体看

楼主:
晚上好。。刚刚到家,,我 试试看。谢谢啦

网友:
跟开关、音量电位器无关,要么是解码电路问题,要么是电台的问题(可能电台送过来的声音就没调好平衡,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可以调其它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收录机设置有单声道/立体声开关,如果此开关置于“单声道”位置两个喇叭音量一致的话,说明功放级、喇 ...

楼主所言极是。这是非常专业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