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 卖498元的 探长牌 LED手提投射灯

楼主(2023-05-19):
一个探长牌 LED手提投射灯 在 一边充电,同时亮灯使用时烧坏了充电器,灯也不亮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我正在烧氩弧焊, 焊机与这个灯的充电器插在同一个插排上用,  才用几分钟就听到炸响声,先是检查发现充电器里面炸了,买了新充电器回来再试,发现这个灯也坏了。   经检修,这个灯里面的控制板那个7550-1三端稳压坏了, 换了一个 78L05上去,正常了。

这个充电式手提灯充一次电后能用很久,到底用多少小时就不知道,只是有一晚加班维修机器时用这个,连续用5小时用还有电。  就是有点贵,淘宝卖498元

拆开后内部细节,15节锂电,3串5并

经检查是 7550-1三端稳压坏了, 用 TO 92的78L05更换后 ,测试正常了

网友A:
好大的电池包,看样子不是镍铬就是镍氢

网友:
价格不便宜啊,不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电池包,看样子不是镍铬就是镍氢

确认是锂电

网友:
15节锂电,3串5并,续航能力应该很强劲。

网友:
电池组挺实在

网友:
电池包好大,只是这灯板跟壳子连接好歹打点硅脂吧?不然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高频干扰 电压波动 烧坏

网友:
有点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氩弧焊机工作电流大,干扰大,又是在同一拖线插排上,什么样的用电器都会受不了的。

网友:
看外形能做到7w。498元太贵了,比100多元2万充电宝,加USB灯头贵很多。

网友:
电池组看着不 错,价格高了

网友:
这还没带防爆标志,要不然更贵

网友:
这是玩魔术吗

网友:
大大的电池组。

网友:
我去,这么大的电池,续租一定很牛。

网友:
加上防爆标志认证,价格要翻几倍,我们单位的海洋王的,比这个大得多,续航十几小时不成问题,单位采购五千多

网友:
498元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