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显示 字体边缘模糊

楼主(2023-05-19):
Win10系统  HDMI接口  KVM切换器(4口)
SAMSUNG显示器 S32E360F
设置 1920×1080 (原始)

字体边缘模糊:

放大细看:

放大细看:

之前,Win10主机 直连 另一显示器 (DELL 2007FP) (1600×1200) ,显示正常,字体边缘清晰。

按常识,只要桌面设置成显示器原始分辨率(1440×900、1680×1050、1920×1080、1920×1200)。
显示效果就会非常清晰,颗粒感十足,见棱见角,不会乌乌涂涂。

现在设置是原始分辨率(1920×1080),但显示效果却象错位分辨率一样(1900×1000、1680×1050)。
总之,颗粒不对位,边缘模糊。象未用原始分辨率似的。

未装原版显卡驱动?
未装显示器驱动?
Win10设置?(ClearType调整、DPI设置)

网友A:
会不会是kvm吧分辨率变低了

网友:
截图都看出来糊了,你这就是cleartype的问题,当然了不排除截图看不出来的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kvm吧分辨率变低了

直连显示器试了,问题依旧。

KVM上另一主机(XP),显示正常。

网友B:
我的电脑也有类似问题,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显示驱动未打上,显示也设置了与显示器配套的最佳分辨率(1920*1080),但是以默认100%大小浏览网页时菜单栏、标签栏(红色框区域内)显示模糊,只有将页面强制调整为150%才正常。换了显示器也是一样,没找到原因。

网友:
之前单位一台电脑也出现上面这种现象,后把显卡驱动卸了,安装了百度随便搜出来的驱动后正常,官方驱动反而不对

网友:
换条线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kvm吧分辨率变低了

同一显示器。
KVM另一主机(XP),显示正常:

(论坛加水印后有点失真)

放大细节:

网友:
用驱动总裁、驱动人生、鲁大师检查一下机器显卡驱动有没有问题,或重新安装。

网友:
驱动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一定得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也有类似问题,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显示驱动未打上,显示也设置了与显示器配套的最佳分辨率(1920*1 ...

你这个跟楼主的问题完全不搭边
你这个是浏览器问题,之前有人说打个补丁就好了

网友C:
win10系统主机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系统主机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屏幕看起来不透亮,模糊,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