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二十年的护视宝台灯,按钮开关已疲劳

楼主(2023-05-19):
用了二十年的台灯开始罢工,大概看了看,只是按钮开关疲劳卡顿,买不到同样的,清洗润滑一下应付先用着,去网商找个类似的再替换。拆解时才看到是温州东联灯饰,做工还很是细致的,应该是走出口路线的产品。

网友:
原来的镇流器做工都不错,不像现在的led驱动,能省则省

网友:
台灯还是荧光好

网友A:
应该有替换按钮开关的。
台灯+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替换按钮开关的。
台灯+闹钟?

带时钟闹钟,单独电池做电源。有大佬发个贴,怎么改电源的吗?

网友:
3节干电池,可以直接替换成4.2V锂电池,用一块锂电充电放电板即可。

网友:
我有个台灯也是这种手电开关。

网友B:
改成翘板开关,这样经用一点,换个欧司朗高端镇流器

网友:
据说这种灯管的光更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翘板开关,这样经用一点,换个欧司朗高端镇流器

非常支持这个建议,可行

网友:
直流的白熾燈更護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翘板开关,这样经用一点,换个欧司朗高端镇流器

谢谢提醒

网友(2024-05-13):
我手里这个灯十几年了。塑料外壳发脆碎了。
灯还是好的。

网友:
手里的两个台灯是节能灯管,用了10来年换了LED后用坏了好几个了灯了。感觉过去的8W台灯最抗用,几十年一直没换日光灯管(有8W变压器镇流器)。

网友:
这个灯不错啊